将一个DA转换电路的地接至3000V高压,总是烧芯片,原因不明

楼主(2016-07-01):
将一个DA转换电路的地接至3000V高压,前级控制DA转换的时序信号用光耦隔离,隔离电压3000V满足的,但是只要接入超过1500V,就不断烧芯片,原因不明,原理上我想仅仅是将地平面抬高至几千V,电路上任意两点的压降是正常的,不会出现几千伏的压降,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竟然不能工作,因为这个项目要求DA转换的电压值需要相对几千V的电压工作,因为必须要抬高地的电压至3000V,有没有大神懂这方面啊。

网友A:
烧的是dac?原理图?有没有共地,dac供电从哪接的?

网友B:
DA的地,接3000V高压,

那么3000V的地,一般和大地的电平接近,或者相当于大地,你的整个DA电路,相对于地就是3000V了,那么一个人体感应,对于DA电路就是-3000V,烧芯片,那是很正常的啊,有几个芯片扛得住3000V,更何况即使能抗3000V,也得电路设计,PCB绘制,个个都有过关才行。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的是dac?原理图?有没有共地,dac供电从哪接的?

DAc也是用带电源隔离模块供电的,已附上一张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的地,接3000V高压,

那么3000V的地,一般和大地的电平接近,或者相当于大地,你的整个DA电路,相对于地 ...

我附上一张示意图了,虽然说芯片无法承受3000V,可是 芯片的任何两点  压差 都没有是3000V,只是将地平面抬高至3000V

网友C:
电源隔离模块隔离电压看一下

网友D:
可能是感应电击穿吧,完全屏蔽看看

网友E:
3000v电压进入电路后,虽然说电路原理分析DA电路在压差上不会超过其本身的耐压限制,但是你想过没,3000V的高压你的布线达到了间距要求了没,最少以我的经验DA芯片的脚距绝对无法满足此间距要求,不能满足那绝对会产生级间放电。烧东西就很正常了。

网友F:
是不是对机箱放电或者耐压间距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附上一张示意图了,虽然说芯片无法承受3000V,可是 芯片的任何两点  压差 都没有是3000V,只是将地平面 ...

你这个事情,举个简单例子:

把一个手机整个绑在一个3000V高压发生器的头上,给高压发生器通电,空气足够干燥,不去碰触动它,手机会平安无事。但是你拿着高压棒随意挥舞的,如果再不小心碰到桌子地面的话,那么这个手机很快就会挂掉。

网友:
一:GND1与GND2压差多少?二:DA芯片外围与PE地间距多少?三:电源模块与隔离芯片型号是什么?四:GND有没有与PE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0v电压进入电路后,虽然说电路原理分析DA电路在压差上不会超过其本身的耐压限制,但是你想过没,3000V的 ...

DA已经完全隔离在高压区了.中间的时序控制信号已经通过光藕隔离。光藕和电源模块隔离电压是4000v,已经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对机箱放电或者耐压间距不够

我重新投板,间距拉的已经非常大了,任何有高压的都和低压完全隔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事情,举个简单例子:

把一个手机整个绑在一个3000V高压发生器的头上,给高压发生器通电,空气足 ...

我已经完全隔离开的,不会和地平面有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感应电击穿吧,完全屏蔽看看

已经完全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隔离模块隔离电压看一下

隔离电压4000v,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感应电击穿吧,完全屏蔽看看

已经完全屏蔽的呢

网友G:
隔离模块是不是有Y电容那种东西?

网友:
3000V电压,即使完全隔离,隔离两端距离太短产生的感应电也都不少

网友:
看隔离电源模块隔离度够不够。另外不同电源域要离4mm以上。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多注意隔离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把DAC当作一个电源一样和3000V串联,输出电压为3000V+DAC输出电压,对吗?如果是这样除了考虑电压烧毁DAC外,可以考虑一下电流烧毁了DAC,可以测一下DAC的GND接到3000V上后流过的电流,会不会是这个3000V的电压给DAC灌入了太大的电流导致了DAC的烧坏呢。

网友:
用耐压测试仪打打看?

网友F:
看看和频率,是dc  还是ac  导致的问题再分析  而且我觉得应该把dac部分的板子放在可以观察的情形下看是否打火  声音等的

网友:
辉光放电,弧光放电,心理感应放电,反正就是要放电

只要你的高压悬浮部分没有硅胶封起来,外面进行等电势法拉第笼子包裹,很多地方都会放电

网友I:
说说都烧到哪一级的芯片吧?看和大家想的一样吧?

网友J:
DAC信号对地和电源加高速开关二极管进行钳位。

网友:
曾经用万用表直流档(好像最高700V)测电视行输出加速极电压(1000伏左右),表瞬间坏了

网友:
三千伏,好多隔离电压都没有这么高

网友:
我们高压耐压测试,待测设备不带电测试的。

网友:
用胶密封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模块是不是有Y电容那种东西?

可能存在  但这样是有影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把DAC当作一个电源一样和3000V串联,输出电压为3000V+DAC输出电压,对吗?如果是这样除了考虑 ...

电流很小的,我还可以串联一个较大的电阻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和频率,是dc  还是ac  导致的问题再分析  而且我觉得应该把dac部分的板子放在可以观察的情形下看是否 ...

有打火的声音,电压越高,就有,我设置在500V电路正常,超过1000V以上就有打火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说都烧到哪一级的芯片吧?看和大家想的一样吧?

DA芯片叶少烧过,DA芯片的后面的运放也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DAC信号对地和电源加高速开关二极管进行钳位。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K:
1、两边都有DA,不知道你说的是烧哪一个(编辑修改:看错了,只有右边一个DA)
2、3000V是交流还是直流、有效值还是最大值?
3、隔离电源不能有Y电容,而且必须带极间屏蔽的,屏蔽层接大地
4、电源、端口都要有ESD保护
5、右边部分需要金属外壳屏蔽,金属外壳接GND_2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存在  但这样是有影响的吗

就会把隔离模块变成不隔离啊,,至少在某瞬间不是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K:
1、两边都有DA,不知道你说的是烧哪一个(编辑修改:看错了,只有右边一个DA)
2、3000V是交流还是直流、有 ...

3000V
就是直流电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V
就是直流电压值

不接隔离电源,用电池给模块供电,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DAC的输出控制啥东西?

网友:
建议把整机有金属罩盖起来,罩子要接地。

网友:
建议把整机有金属罩盖起来,罩子要接DA芯片的地。

网友L:
lz 是否做高压稳压的采样级?一般一千伏以上小信号电路,设计就要非常小心了,需特殊处理。3000伏高压,仅仅依靠光偶隔离不太靠谱,光偶的4000伏耐压一般是指抗人体放电模型(瞬时静电放电),与长期接几千伏电压不同(看看光偶引脚这么小间距可知),绝缘间距不够或爬电很容易造成小信号电路端损伤。实际应用中,也有用多电阻串联分压处理(不隔离),但电路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 是否做高压稳压的采样级?一般一千伏以上小信号电路,设计就要非常小心了,需特殊处理。3000伏高压,仅 ...

我想问下,你这个多电阻串联分压处理(不隔离)有具体你例子吗,或者讲的稍微详细点,可以不

网友M:
用电压互感器之类的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电压互感器之类的来做

我这个是直流不是交流的呢

网友:
光藕隔离和电源模块是不是都包含在3000v高压里,包含则损坏前集,否则损坏后级

网友N(2019-01-02):
引用 网友L:
lz 是否做高压稳压的采样级?一般一千伏以上小信号电路,设计就要非常小心了,需特殊处理。3000伏高压,仅 ...

能介绍一下多电阻分压采集电路吗,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能介绍一下多电阻分压采集电路吗,谢谢

好久没上坛了,今天刚刚上来就被盯上啦:lol
举个例子,在1320激光打印机里有个吸墨负高压(估计有负好几千伏),就是由18个2.2兆欧电阻串联,然后与40几千欧电阻串联,做成伏高压稳压电路反馈采样电路(其中40几千欧电阻即为采样电阻)。
其他还有很多应用,都是这样干的,包括我曾经参与的电真空相关的仪器里(几万至几十万伏以上),均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一个简单粗糙的办法,将待测设备搬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肉眼都有可能看到哪里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久没上坛了,今天刚刚上来就被盯上啦:lol
举个例子,在1320激光打印机里有个吸墨负高压(估计有负好几 ...

网友:
应该做光耦隔离吧

网友:
光耦的耐压一般不超过2000V,烧坏事必然的,建议采用光纤传输信号,注意绝缘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