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BLE学习心得(四):如何在CYPRESS BLE中使用printf函数重...

楼主(2016-07-01):
一、前言
    最近在使用PSOC BLE,为了调试方便把信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所以想要用printf函数重定向至串口,由于PSOC Creator默认用的是GCC编译器,所以我们只需要重写_write()函数即可,因为GCC编译环境下printf函数最终调用的是_write()函数。但是为了兼容其他编译器,常规的写法如下所示:
#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For MDK/RVDS compiler revise fputc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enum
{
    STDIN_HANDLE,
    STDOUT_HANDLE,
    STDERR_HANDLE
};
FILE __stdin = {STDIN_HANDLE};
FILE __stdout = {STDOUT_HANDLE};
FILE __stderr = {STDERR_HANDLE};
int fputc(int ch, FILE *file)
{
    int ret = EOF;
    switch( file->handle )
    {
        case STDOUT_HANDLE:
            UART_DEB_UartPutChar(ch);
            ret = ch ;
            break ;
        case STDERR_HANDLE:
            ret = ch ;
            break ;
        default:
            file = file;
            break ;
    }
    return ret ;
}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 IAR */
/* For IAR compiler revise __write()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size_t __write(int handle, const unsigned char * buffer, size_t size)
{
    size_t nChars = 0;
    if (buffer == 0)
    {
        /*
         *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flush internal buffers.  Since we
         * don't we just return.  (Remember, "handle" == -1 means that all
         *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
         */
        return (0);
    }
    for (/* Empty */; size != 0; --size)
    {
        UART_DEB_UartPutChar(*buffer++);
        ++nChars;
    }
    return (nChars);
}
#else  /* (__GNUC__)  GCC */
/* For GCC compiler revise _write()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ile = file;
    for (i = 0; i < len; i++)
    {
        UART_DEB_UartPutChar(*ptr++);//这里替代成UART的发送单字节的函数即可
    }
    return len;
}
#endif  /* (__ARMCC_VERSION) */

重写了_write()函数,最后编译即可使用printf()函数通过串口打印出串口信息了。切记,必须还要把Heap Size(Bytes)设大点的值,不然printf函数没法打印串口消息,但是必须要小于芯片的RAM大小。修改Heap Size(Bytes)如下图所示:

至此,现在就可以用Printf函数打印串口消息。

网友A:
请问是使用SCB模块的么。能否共享一下工程实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使用SCB模块的么。能否共享一下工程实例?非常感谢!

加我Q:530584571。我传给你工程,太大了,附件传不上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B:
Cypress 的蓝牙芯片通用,不限型号

楼主:
这个不用管啥型号,只要是PSOC4,不管是BLE还是不是BLE,只要用是SCB组件都能这么用

不对,应该是目前决大多数MCU都能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press 的蓝牙芯片通用,不限型号

这个不用管啥型号,只要是PSOC4,不管是BLE还是不是BLE,只要用是SCB组件都能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