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AVR ISP MKII 下载线最长能延长几米?

楼主(2016-07-01):
项目控制主板板位置限制,想方便的更换程序,需要做下载延长线,留下载口在设备外面,不知道这个线最长多长?用USB AVR ISP MKII  下载

网友:
几米就不如搞串口升级的,整个RS-232毫无问题了

网友:
龙大概有1米,所以估计1米的样子

网友:
降低ISP速率可以增加线缆长度,具体可以试验

网友:
如果真需要长线传输,加两422接口芯片吧

网友:
不是特别长的话可以先降低速率试试,不过可靠性不一定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