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 挂载系统出错,有遇到的过吗?

楼主(2016-07-01):
我使用的是东芝的8GB Emmc THGBMFG6C1LBAIL,板子有两个版本是个16GB emmc 使用的是三星的。另一个是8GB emmc使用的是东芝,固件在有三星emmc的板子上启动正常,但是到使用东芝emmc的板子上就启动不了。基于android4.4.2

目前发现是 发送 cmd6 参数是设置ext_csd 179 为0x48时 出问题!
贴出部分log,如果需要 我再贴详细的
o_new_mount 1 type = ext4,flags = 0,mnt_flags = 32, name = /dev/block/mmcblk0p5
---mmc_blk_part_switch--- !
mmc_switch part_config = 72; part_time = 100
mmc_switch value = 4bsubmit_bh 2
submit_bh 3
submit_bh 4
mmc0: starting CMD6 arg 03b34b01 flags 0000049d
sdhci [sdhci_irq()]: *** mmc0 got interrupt: 0x00010000
mmc0: req failed (CMD6): -110, retrying...

网友:
emmc版本是否一致的啊?

网友A:
emmc版本是否一致的啊,这玩意是向下兼容,向上不兼容的,,比如,你的处理器支持到5.0,那么5.0以及4.51.4.5都支持,但是要是处理器支持到4.51,那5.0的就用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版本是否一致的啊,这玩意是向下兼容,向上不兼容的,,比如,你的处理器支持到5.0,那么5.0以及4.51. ...

三星的支持EMMC Ver. 5.0   东芝的EMMC 支持到 ver. 5.1 按说5.1的应该是兼容5.0以下的版本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星的支持EMMC Ver. 5.0   东芝的EMMC 支持到 ver. 5.1 按说5.1的应该是兼容5.0以下的版本的吧! ...

具体搞不清楚,听修手机的朋友说原配4.51的焊5.0的是没法正常引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搞不清楚,听修手机的朋友说原配4.51的焊5.0的是没法正常引导的

你朋友 有没有说 是哪家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