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洗衣机要经常拆开清洗呀,太脏了

楼主(2016-07-01):
前几天老婆说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有黑点,让清洗一下,于是就淘宝上买了专用的清洗济进行清洗,可是那些黑色的漂浮物一直洗一直有,洗了很多次也不见少。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拆开彻底洗了,果不其然,在洗衣机内筒和外筒之间有非常多的污渍,要用刷子才能洗下来,单靠水泡洗根本就洗不完。而且洗衣机内筒外面有很多的小格子,这些格子里也全都是污渍,要用小刷子一点点的刷
平时从外面看,洗衣机里很干净,其实那些污渍全藏在内筒和外筒之间看不到的地方了
网上找了个图片,给大家感受一下

网友:
洗什么,直接换新的,这个样子,再用你心里面能没阴影

网友A:
这东西拆起来很麻烦

网友:
建议楼主用手洗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拆起来很麻烦

不算太麻烦,有合适的工具,几个螺丝拧下来就拆开了

网友:
经常要用清洗剂洗的能好点,洗衣机平时要通风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

网友C:
求详细拆机教程,也想清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

波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详细拆机教程,也想清洁下

比较简单的,优酷上有拆机的视频

网友D:
螺丝没锈死是容易拆,锈死的话,拆得人真想扔掉。

网友E:
这个洗衣机用了多久?用在什么环境下啊。我看了下我的洗衣机,大概10多年了,不怎么脏。我的是自动波轮的

网友:
就怕拆了装不回去,或者装回去漏水漏电

网友:
太脏了,得把家里的也拆机看看

网友:
我用过这种东西,还不错,但是接下来的几次洗衣服,可能还会漂脏东西。
我买的是下面那种10块钱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没锈死是容易拆,锈死的话,拆得人真想扔掉。

锈死的话,不能拆开清洗,真不如扔掉,拆开看看保证你不想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洗衣机用了多久?用在什么环境下啊。我看了下我的洗衣机,大概10多年了,不怎么脏。我的是自动波轮的 ...

图片上那个是网上的,应该是很久了,
我家那个用了三年,没图片上的脏,不过拆开后也是很多污渍

网友:
这个本来要平时经常洗的,等你觉得洗衣机有黑点的时候,已经可以扔了

网友:
拆怕拆坏

网友:
滚筒不好拆,波轮好拆

网友:
滚筒下面有污水口,没事多洗洗放掉

网友:
我去年也拆下洗了,真是很脏,还好是一体成型不锈钢内桶,比较好洗,   另一台是塑胶底盘那款都是一格一格很难洗,桶身是不锈钢折成圆桶状,接合处也很难冲洗干净,污块冲不出来,也是分解开才洗干净了.  看了那么脏,猜想着,现在小孩很多过敏的,似乎这也是个污染源.

网友:
嗯,有空也要拆机了。

网友:
上点详细点的拆机图吧,还没拆过!!

网友:
我家用的是滚筒,有个清洁洗功能,一段时间清洁一遍,目前状态还可以,不知道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网友:
我家的LG滚筒早想拆了,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波轮的洗衣机拆卸时要有三脚拉马,否则很难拆。

网友:
滚筒的上排水, 水排不干净, 会有残余, 加热管附近还经常缠绕一些纤维, 不拆开很难清理, 也不太容易拆.

网友:
太脏了,没拆过

网友:
洗衣养成好习惯, 使用浸泡功能, 每次多泡二三十分钟, 就好多了.

网友:
求滚筒洗衣机,内外筒的拆解方法,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今天有时间了,拆开果然吓人,不锈钢上挺干净的,主要是是那些塑料格子里,尤其是不锈钢跟塑料连接处,那地方只是放水清洗的话根本不可能洗干净

网友F:
怎么拆呀?看到有些教程,还要拉马才能拆?

我的是松下的洗衣机,中间波轮叶的螺丝拆了,连波轮都没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拆呀?看到有些教程,还要拉马才能拆?

我的是松下的洗衣机,中间波轮叶的螺丝拆了,连波轮都没拿下来 ...

我家的是海尔的,波轮螺丝拆了后,波轮就可以拿下来
有可能是生锈了,用力摇摇看,实在不行就找维修师傅喽

网友:
我家的家电都是有个折旧期,不是要坏了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没锈死是容易拆,锈死的话,拆得人真想扔掉。

螺丝锈死直接拧容易滑牙,这时喷正品WD-40浸泡几小时就轻松拧下。

网友:
一般家用的没楼主位图片那么脏吧

网友:
你每次洗完都没有晾干吧

网友:
感觉进水管长青苔挺烦人,波轮洗衣机,一年一换进水管

网友(2016-10-24):
有洗衣机清洁剂,都是碎片的,搅搅能干净些

网友:
TCL 有一款免污式的 不知道怎么样。桶内无孔

网友:
经常使用下浸泡洗衣功能,同时调到满水位。

网友:
放点醋进去,清洁模式

网友:
洗衣机里面不是有个专门藏脏东西的暗格吗?经常拿出来就能清理好多棉絮什么的

网友:
好吧。
表示未曾留意这个东西哈!

网友:
波轮洗衣机很好拆,主要是把底部的大螺丝拧开就可以了,我每2年洗一次,远没有楼主的脏

网友:
用可乐可以不?

网友(2019-06-24):
我昨天也把洗衣机内桶拆下来清洗了,得用刷子刷,好脏,洗完后,满血复活,又像一个新的洗衣机一样了。

网友:
是不是不好拆呀

网友:
看着好脏,回家也不敢拆,房东家的洗衣机,拆了装不回去就惨了

网友:
太沉了,拆一次再也不拆了……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