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91SAM9260下LINUX如何使用USB键盘输入

楼主(2016-07-01):
请教AT91SAM9260下LINUX如何使用USB键盘输入
目前情况是移植好了2.6.24内核和CRAMFS根文系统统,USB键盘插入拔出都有提示。内核也配置了USB HIDBP Keyboard (simple Boot) support.
现在想让它脱离电脑串口控制方式,直接使用键盘输入指令,请教各位大师该怎么做呢?

网友:
可否给些系统的资料?

网友:
楼主可否提供点资料,手上也有块,不知怎麼用

网友:
不知道,当USBHID键盘使用咯,自己找找linux下usbhid键盘使用?

楼主(2016-12-07):
确定是的,为了显示键盘输入而加的LCD。。效果看视频,玩玩可以,刷新率不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MzY5NjgxM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