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16X16,32X32,64X64的字库芯片。

楼主(2016-07-01):
    在这里求助一下,问问有没有64X64的字库芯片。看到高通系列没找到有64x64的字库。最大的就是32X32的。优质稻的给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文字不多就写入MCU的flash,要全部文字也可以字节加个SPI的flash,然后字库下载进去就可以了。。一样的。

网友:
自己做字库, 用多国文字点阵字库生成器生产GBK或GB2312字库文件, 然后烧写到spi flash即可.

网友:
可以用 高通的 然后 XY 放大2倍

网友:
还是自己生成吧,64x64的可以做很多种字体了,存在SPIFLASH中即可。

网友B(2017-05-22):
引用 网友A:
文字不多就写入MCU的flash,要全部文字也可以字节加个SPI的flash,然后字库下载进去就可以了。。一样的。 ...

请问如何操作,通过串口把一个几M的字库保存到SPI的flash? 说说操作思路,用丁丁发送字库是一气呵成,中间不会停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操作,通过串口把一个几M的字库保存到SPI的flash? 说说操作思路,用丁丁发送字库是一气呵成,中 ...

我们这边是让软件工程师写一个下载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操作,通过串口把一个几M的字库保存到SPI的flash? 说说操作思路,用丁丁发送字库是一气呵成,中 ...

用串口发送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有些串口软件长时间发送回会出错,建议使用正点原子的 串口软件比较好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发送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有些串口软件长时间发送回会出错,建议使用正点原子的 串口软件比较好

你也是接收一字节然后再发送1字节保存的?发送数据时有没有加时间间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接收一字节然后再发送1字节保存的?发送数据时有没有加时间间隔? ...

没有

串口波特率设置为 38400,你只需要使用串口制作一个就可以了,

后面的你自己做个程序进行复制拷贝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

串口波特率设置为 38400,你只需要使用串口制作一个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做个缓冲,串口中断把数据读出,用另外一个程序不停的检测是否有新数据出现,如果有新数据出现,保存当前接收到的缓冲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做个缓冲,串口中断把数据读出,用另外一个程序不停的检测是否有新数据出现,如果有新数据出现 ...

不用

直接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 spi flash里面就可以了,接收一个字节保存一个字节,保存时spi flash的地址 +1

串口制作一个测试没有问题后,再使用单片机做个程序进行拷贝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

直接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 spi flash里面就可以了,接收一个字节保存一个字节,保存时spi flash的 ...

今天搞定了 用115200的速度下载字库无错误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搞定了 用115200的速度下载字库无错误出现

那就好啊,如果 spi flash 在 写入前全部擦除后,再只是写的话,应该会快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好啊,如果 spi flash 在 写入前全部擦除后,再只是写的话,应该会快很多了 ...

是的,写入前,先芯片全部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