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芯片PAM8610杂音大

楼主(2016-07-01):
最近在某宝买了2种D类功放板,芯片都是PAM8610;一种板子只有芯片和阻容件,另一种还包含了音量电位器和输入输出接口;但试用下来都是同样毛病,杂音非常大,离开喇叭一米远都能听到;而且接通和关断电源时,喇叭里有冲击声。

楼主:
不知道坛子上的朋友玩过这颗芯片没有?

楼主:
它的DATASHEET我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所以然来

楼主:
它的振荡频率只有250KHz,感觉低了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断开芯片的音量输入脚,确认噪音来源。

网友(2016-08-17):
楼主在淘宝上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啊?

网友:
一般都是耦合上来的,D类的输入阻抗小,上电冲击肯定有,我试了6-7种都这样,你的音源是什么?

网友:
玩过8803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板子布线太随意了,买过一种体积很小的。噪声很小。

楼主:
先试了这种

楼主:
又试了这种

楼主:
两种都是一样的毛病,底噪非常大,开关机时,喇叭里有冲击声

楼主:
我也试过用模拟功放块TDA2030,几乎就没什么底噪

楼主:
电源是变压器电源,不是开关电源,为的就是底噪能低些

网友:
開關機有噪聲在數字功放上很正常的,  底噪的問題要查查你的引入噪聲,耦合噪聲等

网友A(2016-11-23):
引用 楼主:
电源是变压器电源,不是开关电源,为的就是底噪能低些

请问有下文吗?搞定了没有?看某宝上D类功放,就这个量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下文吗?搞定了没有?看某宝上D类功放,就这个量大呀

搞不定,还是老老实实用模拟功放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