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明纬电源的原理,学习一下电路

楼主(2016-07-01):
最近参考一个明纬的电源,大致画了一下原理图,其中部分感觉有点小问题:

上面是第一部分,G1G2来自输出电流采样电阻,之后差分放大-同相放大--控制风扇散热电源电压。看上面的原理图就发现两点疑问:1,运放直接驱动电容了;2,差分放大不对称。

第二部分是以前没有见过的用法,大家参考下:就是在反馈补偿运放的每个输入加贴片磁珠,之前从来没见过有这样做的:

网友A:
对第一部分的不了解。
第二部分这个电路我也是在明纬的电源上见到过,那个电源是200Vac~480Vac输入,输出是36V/4.2A,路灯电源,拓扑结构是PFC+双管反激。当时那个运放是TI的一个高精度运放,具体型号忘了。我猜测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调节环路的零极点。

网友B:
首先要确保反向工程的原理图有没有画对,运放输出直接接电容,我是认为不对。

网友C:
就不应该研究明伟的电源。安捷伦,AMTEK,TDK,KIKUSUI这些才值得研究,之后国产电源看都不想看。

网友:
明纬开关电源是相当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第一部分的不了解。
第二部分这个电路我也是在明纬的电源上见到过,那个电源是200Vac~480Vac输入,输出 ...

磁珠的频率点都很高啊,不会是调节零极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保反向工程的原理图有没有画对,运放输出直接接电容,我是认为不对。 ...

这块确认了好几次,确实直接驱动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不应该研究明伟的电源。安捷伦,AMTEK,TDK,KIKUSUI这些才值得研究,之后国产电源看都不想看。 ...

大神也遇见过有疑问的地方?还有我最疑惑的是它的三绕组去磁那里:

关于那个470n电容的连接,之前就没见到过,比较疑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网上搜了有种LCD去磁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少个二极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也遇见过有疑问的地方?还有我最疑惑的是它的三绕组去磁那里:

这种接法很正常啊。为的是主绕组可以和去磁绕组双线并绕,增强耦合。Keith Billings的开关电源手册一书中有讲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法很正常啊。为的是主绕组可以和去磁绕组双线并绕,增强耦合。Keith Billings的开关电源手册一书中 ...

原来很常见啊,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
从开关电源手册中找到解释了。“为的是主绕组可以和去磁绕组双线并绕,增强耦合。”---应该是为了分开绕时去除漏感的影响,减小mos的vds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法很正常啊。为的是主绕组可以和去磁绕组双线并绕,增强耦合。Keith Billings的开关电源手册一书中 ...

我拆开过变压器,的确主绕组和去磁绕组是分开的。而且中间还夹着输出绕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拆开过变压器,的确主绕组和去磁绕组是分开的。而且中间还夹着输出绕组的。 ...

准确的说,这种接法已经不能区分去磁绕组和主绕组了。实际上,由于电容的短路作用,两个绕组在PWM ON和去磁期间,都有几乎相等的电流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确的说,这种接法已经不能区分去磁绕组和主绕组了。实际上,由于电容的短路作用,两个绕组在PWM ON和去 ...

为啥不能区分?那个电流很小的吧不影响区分去磁绕组和主绕组吧?

这个电容值是实际调试还是理论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能区分?那个电流很小的吧不影响区分去磁绕组和主绕组吧?

这个电容值是实际调试还是理论算? ...

难道我没有说清楚么?
PWM ON的时候,两个绕组都有电流流过,大小非常接近,共同输出能量。
去磁阶段,两个绕组也都有电流流过,共同发挥去磁作用。
也就是说,两个绕组既是主绕组,又是去磁绕组。
难道你没有疑问么?连个绕组用相同线径?

这个电路和双管正激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使用两个管子,前者使用两个耦合绕组。

至于电容的大小,只要能快速响应bus电压的波动即可,电容电压需要时刻跟随bus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没有说清楚么?
PWM ON的时候,两个绕组都有电流流过,大小非常接近,共同输出能量。
去磁阶段,两 ...

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我没想到两个线圈电流是接近的。我实际拆变压器的时候去磁绕组是比主绕组线径小很多的--1/3都不到。。有时间我仿真看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没有说清楚么?
PWM ON的时候,两个绕组都有电流流过,大小非常接近,共同输出能量。
去磁阶段,两 ...

我今天把那个图仿真了:

M2导通期间,电容放电,C1--M2--L1,从仿真图看出C1电流大小和L1电流大小一样;

M2关闭期间,电容充电,L2电流大小和C1电流大小一样,L2--C1--L1是一路,L2--C1--D1是另一路。。。

网友D:
花同样的功夫真不如去研究一下米国人民,日国人民造的电源,这些大路货最重要的都不是指标而是要避免坏掉。

网友:
明纬开关电源还是相当的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把那个图仿真了:

还有种理解方法,把原边的励磁回路理解成一个SEPIC电路,你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种理解方法,把原边的励磁回路理解成一个SEPIC电路,你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 ...

M2开通期间是这样,但是M2关闭期间sepice的电流有L1--D1这一路。

这个仿真图L1的去磁是L2--C1--L1完成,D1的电流全部由L2--C1--D1提供。

网友(2016-08-23):
引用 网友D:
花同样的功夫真不如去研究一下米国人民,日国人民造的电源,这些大路货最重要的都不是指标而是要避免坏掉。 ...

说的太有道理了

网友(2016-10-05):
拆了一个明纬的新版比较薄的电源,350W的用的是双管正激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