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定位问题求解!

楼主(2016-07-02):
大神们,这两个东西除了能够测量步进电机的速度之外还可以对步进电机精准定位么???

网友:
编码盘,可以对步进电机失步进行纠正!精度取决于一圈的孔数。

网友:
50个孔,,,,貌似有点不对路。。。一般步进是1.8度为基准,再进行细分1/16,1/32,1/64,1/128的,,,

网友:
从你照片看,感觉不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