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板总线电平选择TTL or CMOS?

楼主(2016-07-02):
总线较长时

背板总线电平选择TTL or CMOS?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2,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网友A:
看速度,还有通信量

网友:
TTL也许你不需要接转换芯片直接接3.3BUF就可以了,CMOS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速度,还有通信量

背板用5V 比 3.3v  效果好些吧?

网友B(2017-03-18):
西门子 背板总线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 背板总线用5V

5V  应该是CMOS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应该是CMOS 吧!

这个就不清楚了  下次有机会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