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流互感器检测220v交流电机停机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6-07-02):
我用电流互感器检测220v交流电机停机的信号,电路怎么设计好呢

网友A:
只要检测有没有电流就可以了,或以AD采样,也可以是产生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检测有没有电流就可以了,或以AD采样,也可以是产生高低电平

要C2设置合适,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吧,

网友:
你这个电路,互感器的第2pin还要连接才能用,还有R2的作用?

网友:
互感器输出蛮高的,加个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5-25):
引用 楼主:
要C2设置合适,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吧,

你这个图有问题,运放没起到作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有问题,运放没起到作用啊!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
按我意思,c2也可以省掉,用AD采样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C2设置合适,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吧,

互感器的整流输出的电位都不共地的,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2017-07-01):
引用 网友C: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器

果然是,谢谢提醒

网友:
问题是电流是50hZ的交流电。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