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装个系统都这么烦吗

楼主(2016-07-02):
昨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电脑win8.1要装什么学习软件装不上,所以给修电脑的人装成WIN7的,结果修电脑的人折腾了几天没弄好,说是系统装到一半就卡住了,让找售后。然后让我看能不能弄,我说如果硬件的问题只有换硬件了,系统的我可以看看,当时以为装系统这么简单的事修电脑的应该很容易搞定,所以系统装不上我想可能是修电脑的动了硬件//

然后他拿来,电脑是去年的买的联想E450..然后我就开机,启动出现正常启动windows,win7图标出来然后就一直转圈没反应。然后我就老套路u盘进PE..删硬盘,格式化,分区,安装....重启后还是老样子,反复弄了3次不行...郁闷了。。上网一查联想重装系统还真麻烦。。

什么UEFI,GPT,ESP分区,看了下懵逼了,都看不懂啊。。最后安装网上教程弄好了,谢谢他们的教程,说到底还是没引导的原因。。。图当时郁闷就没心思拍照。。。我把网上教程就贴出来,大家如果要安装可以参考下。。。

以下是搬用网上的:

http://wangpai.2345.cn/thread.php?fid=12&pid=2962663

http://m.upantool.com/?src=http% ... %2F2016%2F8690.html

网友:
我帮楼主传上来吧,免得以后网址失效找不到。

网友A:
这个是微软的锅吧,好像是微软修改了相关的东西导致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B:
驱动 没驱起来吧

网友C:
对付这种电脑,我的办法是硬盘拆出来,换一台电脑,全盘格式化,干干净净在装,什么系统都OK

网友D:
全新安装也会?很多年不Ghost 了

网友:
我上次帮朋友装  只能把 UEFI 关掉 ,然后把数据全部拷出来 重新分区才能用

网友:
联想是这个样,隐藏好几个小分区。我是统统删除,重新分区搞定

网友:
WIN7也是支持UEFI,但是一般都转成MBR

网友E:
开机不会闪屏吗

网友F:
装win7使用uefi,需要在安装盘中添加uefi引导

网友:
什么分区,通通删掉再自己分

网友:
前几天刚买的戴尔笔记本电脑用U盘安装提示没找到驱动,改用PE重装电脑启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微软的锅吧,好像是微软修改了相关的东西导致的问题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比平常费力了好多,因为是第一次安装这种带UEFI启动的主板,以后应该会好点,装几次也就那么回事。。。

形容锅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 没驱起来吧

驱动不是安装成功以后才装吗? 。。。。我是把iso镜像文件用PE的windows安装器复制到C盘,然后重启,,一般就可以去干其他的,等它装就可以了。。。。这次是重启后,一开始出来windows就一直转圈。。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付这种电脑,我的办法是硬盘拆出来,换一台电脑,全盘格式化,干干净净在装,什么系统都OK ...

这种办法适合台式机,拆起来方便。。。还有如果是没过保的笔记本就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新安装也会?很多年不Ghost 了

是全新安装,他拿给我整个硬盘都被修电脑的格式掉了。。。后来安装不上,我又重新删,重新格式化好几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不会闪屏吗

如果是旧版本的U启动,winpe进去不,启动就是蓝屏。。。后来我下载的U深度新版的,支持UEFI启动的,然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win7使用uefi,需要在安装盘中添加uefi引导

嗯,不知道怎么加引导啊。。。所以我启动后,只是停在正常启动windows那个界面不动

网友:
现在新的电脑确实难搞,上次公司一台联想死活没法U盘启动,有没光盘安装,网上找了半天资料才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比平常费力了好多,因为是第一次安装这种带UEFI启动的主板,以后应该会好点,装几次也 ...

我的错别字啦,就是背锅,责任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个是微软的责任。不过联想有那个系统保护,也很烦人的。

网友G:
你还没有试过装不了win7的联想笔记本,傻b到飞起。唯一方法居然系降级bios。在外国的网站才找到低两个版本的文件,可惜还是不成功

网友H:
接触过一些电脑一般都是可以安装。 安装winxp win7
1.关闭 UEFI方式引导。  使用winpe 。
2.必须使用MBR分区。安装系统。

使用UEFI 安装
1.bios 必须打开。 winpe 支持uefi 引导
2.硬盘分区必须使用gpt 。

GPT 分区以后趋势

网友I:
uefi 可以上黑苹果,而且引导出问题后改起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uefi 可以上黑苹果,而且引导出问题后改起来很简单

不是必须。 clover 可以模拟EFI 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触过一些电脑一般都是可以安装。 安装winxp win7
1.关闭 UEFI方式引导。  使用winpe 。
2.必须使用MBR ...

有试过win7 蓝屏提示acpi不完全支持的sb笔记本吗?这个和引导模式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J:
Win7 不支持GPT分区的吧?反正本人试了多次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没有试过装不了win7的联想笔记本,傻b到飞起。唯一方法居然系降级bios。在外国的网站才找到低两个版本 ...

这个也是装不了WIN7,要在BIOS里面设置。。而且还要弄个引导,反正很麻烦。。。如果要学很顺手就要多装几次。。但我懒的折腾了 m

网友:
引用 网友J:
Win7 不支持GPT分区的吧?反正本人试了多次都没成功。

支持。但必须uefi引导。才可以安装。
一般先winpe分区gpt格式。uefi才可以引导gpt分区系统。

网友:
只有win7 64 才支持  而且必须 uefi 引导

网友:
GPT分区能装双系统吗?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加个SSD,系统装在SSD里面,系统快了,还好装。

网友:
用winiso将原装的win8或者win10的ISO文件写到U盘,
用这U盘安装,安装途中要选择装到哪个盘时,删除掉所有磁盘,重新建立一个分区,这样这个盘就是GPT格式,装出来的也支持UEFI开机了。

网友:
win7的安装盘里的uefi文件的内容不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知道怎么加引导啊。。。所以我启动后,只是停在正常启动windows那个界面不动 ...

这个要改CSM兼容性,我的台式机有这个选项,不知道笔记本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