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 设备驱动中调用其他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6-07-02):
请教下, 开发linux 驱动时,可不可以在驱动程序中操作其他设备。

比如,想开发 iic 陀螺仪的驱动,能不能直接在iic 陀螺仪的驱动中 打开 系统中已经挂载的iic 设备?

还有,能否在驱动中使用socket 进行网络通信。

网友A:
没听说过在某个驱动里面,还能去操作其他驱动的

网友B:
应该能,因为linux应用层可以通过mmap操作任何寄存器,驱动当然也能用mmap而且是必须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在某个驱动里面,还能去操作其他驱动的

我的意思是,在 陀螺仪的驱动程序里打开 iic的设备问题。 底层用iic的驱动去操作硬件。

相当于在 iic 驱动外面又封装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因为linux应用层可以通过mmap操作任何寄存器,驱动当然也能用mmap而且是必须能用 ...

嗯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 陀螺仪的驱动程序里打开 iic的设备问题。 底层用iic的驱动去操作硬件。

相当于在 iic 驱 ...

如果是使用I2C总线或者SPI总线,这个是可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使用I2C总线或者SPI总线,这个是可以得。

喔,好的,谢谢。

网友(2016-09-27):
引用 楼主:
喔,好的,谢谢。

linux下面i2c的驱动实现方法有三种。
你说的这种办法,简单点的就是将陀螺仪这个设备注册成一个字符设备。
通过ioctl函数,直接读写数据。

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具体的你可以看看这边。
http://blog.csdn.net/luckywang1103/article/details/16834519

网友:
当然可以了,楼主参考RTC、触摸等这些的驱动,他们都是基于i2c总线的设备
在驱动中网络通信有点太另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