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电子设备如何做电源隔离隔离?

楼主(2016-07-03):
最近做了工程车上的一个电子设备,外壳是金属的,想了各种方式进行电源隔离,设计到最后发现所做的隔离是徒劳的,电源隔离好了,最后发现,设备上的天线是接到外壳上的,天线的地线是和板子的地线是连接着的,这样的话前端做的电源隔离也就没有意义了,外壳安装到车上是和车体连接的,而车体是电源的负极,这样的话 我的电路板的覆铜地也就是车体连接了。等于没有做电源隔离。  请问下大侠们,通常车辆上的电子设备是如何做隔离处理的,如果设备的地线和车体直接连接会有什么隐患, 这种隐患如何消除?   汽车本身的电路板是如何供电的,负极会不会也是和车体直接连接的呢?  请有过这方面设计经验的大侠们做些指点!

网友:
没有隔离

网友A:
电源不做隔离,通信也不隔离,以前搞电力习惯隔离

楼主:
不用做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做隔离,通信也不隔离,以前搞电力习惯隔离

会不会有干扰呢?

网友:
一般电源不隔离(成本高),通讯最好要隔离

网友:
不隔离,车体就是负极。

网友:
车机,ecu等等外壳铁的也是直接固定在车体负极上,车的电子东西有需要隔离吗??

网友:
一般车上都不隔离,成本在那放着。通过设计,试验,通过各种标准的验证。你要隔离,就得彻底隔离。

网友:
12V系统电源不做隔离。具体认证标准见ISO7637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做隔离吗?

汽车的设备大多都是有很多输入和输出,隔离起来很复杂,而且成本太高,至少我在得公司从来没用过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干扰呢?

干扰肯定有,所以除了常规EMC项目,还要做7637系列抗扰试验

网友:
车载不用隔离

网友(2017-12-01):
不用隔离,要隔离起来复杂而且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