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车载产品,需要有备用电池供电,有gprs+gps,如何做?

楼主(2016-07-03):
在做一个车载监控产品,要求是9到36V输入, 需要有备用电池,备用电池在外部断电的情况下要能坚持一个月, 产品上有gprs和gps ,每天要向服务器发送一条信息。电池该如何选择呢,选择多少伏的合适。
gprs+gps模块的瞬时功耗试试挺大的。

网友A:
可以直接接车的蓄电池嘛

网友:
备用电池在外部断电的情况下要能坚持一个月,这个难。。。

网友:
双路,一个电源维持睡眠,rtc到时启动大电源给GPRS供电,发送后关闭gprs和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向服务器发送一条消息,其他时间休眠,这个很容易做的!之前做过类似的,按照坚持一个月的标准,找个大 ...

请问这样设计电源如何,外部9到36V通过降压芯片变到5V, 5V负责给3.7V锂电池充电,设备所需要的电完全有锂电池供电,也就是说车上的电源只负责给电池充电功能,如果有5V的芯片,采用升压芯片。 更棘手的问题是,gprs+gps模块瞬时电流能达到2A。这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车的蓄电池嘛

假如说,设备供电在车辆钥匙后端,那样的话,车拔掉钥匙岂不是就 没有电源了吗!

网友:
1,直接选择3.7V的锂电好了,容量你计算下,加个mos管给gprs和gps供电,不通讯时要关掉电;
2,有电了充电,
3,至于2A,锂电池一般没什么问题,适当加个电容就好了,那个是瞬时的;
4,要注意锂电池的自放电,尤其是车内高温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说,设备供电在车辆钥匙后端,那样的话,车拔掉钥匙岂不是就 没有电源了吗! ...

不是接ACC,是接BAT,常电的,做好电源管理

网友:
找个GPS跟踪器方案。

网友:
据了解,有些车载设备有法规要求,不能带电池。如果是做后装,请忽略。

网友:
每天只发一条 似乎用不了多少电  就是每次发前启动要时间

网友C:
  好做啊,各位说的方案好多可行的。主要是外部输入要使用带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参考小米的移动电源。系统工作使用3.7的锂电,处理好低功耗就完了。

网友:
主电源接车上电瓶,大车24v,小车12v。备用电池4.2v左右,设计充电管理模块,有主电源时给电池自动充电;设计低功耗功能,ACC OFF时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D:
800MA的软包电池就够了,以前做过计算,车辆在行驶时取的是车电,在车辆停止时才取备用电池电  备用电池电量低于一定电量时 在车辆行驶时充电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MA的软包电池就够了,以前做过计算,车辆在行驶时取的是车电,在车辆停止时才取备用电池电  备用电池电 ...

有电源管理这块的方案吗?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 都是IO加AD采集的方式实现的 还用什么方案啊 硬件上做个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是如何解决服务器的问题的,用固定ip,还是租用服务器还是啥的

网友:
定时唤醒就行了

网友:
STM32 + SIM928 + 3.7V 2000ma 锂电池 + EEPROM 用 LM2576 支持 9-36v输入  不用的时候用pwkey关闭模块 mcu进入低功耗 。

楼主(2016-11-14):
引用 网友C:
好做啊,各位说的方案好多可行的。主要是外部输入要使用带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参考小米的移动电源。系统 ...

带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是什么意思呢?能否推荐几个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MA的软包电池就够了,以前做过计算,车辆在行驶时取的是车电,在车辆停止时才取备用电池电  备用电池电 ...

那么这两个电源如何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如何解决服务器的问题的,用固定ip,还是租用服务器还是啥的

租用的ip  当然也可以用云服务器了

网友:
LZ,直接外派我们公司做吧,专做车载GPS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两个电源如何切换呢?

软包电池可能不行,在车上用容易鼓包

网友:
手机待机一个月,你看用什么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