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检测维修的 工业化办法有哪些?求教

楼主(2016-07-03):
请教一个问题:电子电路板比如主板之类的在返厂维修的时候,如何通过工业化的手段检测到故障点?检测维修故障。正常维修时人工去检测,有没有信息化工业化的手段可以检测的?

网友:
自动化对应的是重复的劳动,检修电路板,除非你的电路板也是都是一个故障吧,而且是大批量的?

楼主:
电路板的流水线化检修办法?说白了就是如何用检测仪器 最好仪器可以连接电脑在电脑上直接显示故障问题等

网友:
先望闻问切吧,有明显坏了的先换,简单探针测试各个关键点的电压,分开功能模块来检测,不通电的话,通测试信号看出来的波形。最终还是靠人的,简单可以换板换模块。

网友:
主动式红外摄像头

网友:
要设置大量测试点,做一个专门测试架,板子放上去测试各测试点是否正常

网友:
告诉你一个维修神器,电路板在线维修测试仪

网友:
返修率这么高么,需要上工业化办法了?

楼主:
我想请教的是电脑主板出现问题返厂大批量检测故障时 用的是什么技术手段?

另外 有没有 蓝牙或者网络的 万用表可以将万用表测到的数据实时传送到PC 端的?

网友:
修理电路板,都是靠猜的,反正自己设计的哪里容易坏只有自己清楚

网友:
产品在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到产线的快速检测,就像IC设计的DFT

网友:
焊接有ict 功能测试有fct 这些都是对应批量的,若大量型号 不同批次的散料
自动检测就没必要的。
我做了6年的检测设备了。成本远比人工检贵很多

网友:
红外热成像仪可以检测到板上短路和发热严重的元件

网友:
ICT测量最多的都是 OPEN SHORT ,这个是基础,然后是电阻,电容,电感等,FCT则是优先检查电压,电流,然后是特定功能,如通信,测量等

网友:
红外加图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