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稳云台的无刷电机控制原理

楼主(2016-07-03):
x宝上买了2轴的航拍自稳云台,不到200的价格,两个无刷电机,都是三根电源线,没有其他传感器,编码器;
由于大部分时间云台电机基本是静止的,无刷电机无传感器控制,用高频注入法,能实现这样的控制要求吗?这种云台控制,是采用的这样的方案吗,或者有没有可能采用开环控制的方法?

网友:
是基于 avr 开发的吧!

源码是 arduino的

网友:
这价钱,这么强大

网友:
你在开玩笑嘛~还是你对云台的要求太低了。

自己在搞三轴云台,目前已经下去了大几千了,效果依然不满意

网友:
无感的方案

网友:
云台这种低转速的,估计可以直接用大电流的开环控制来拖(不需要闭环),反正不讲究效率!靠后端陀螺传感器来矫正位置即可,应该是这么做的吧~

网友:
我也做过驱动,状况还不理想。
不过,说要大电流驱动的就错了,电流不大的。
根据MPU-6050的信息进行直接三相驱动电机,类似于正弦波细分驱动步进电机,原理倒是简单,要做好不容易。
网上便宜卖的都是抄来抄去的,我买过3个,都是200元~300元之间,基本一样的。性能很一般,自己DIY航拍没问题,别跟DJI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