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输入的信号电压限制+5/-5V之间

楼主(2016-07-03):
如题.。比如正常的输入信号是+5/-5V之间的。偶尔可能会出现超过这个范围的信号。比如+12/-12V。怎样能把输入信号限制在+5/-5V。使用钳位二极管可以吗? 请教做过这个功能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r+二极管+高速运放(带宽够就ok了),防止对输入影响太大,以及防止后级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r+二极管+高速运放(带宽够就ok了),防止对输入影响太大,以及防止后级带不动。 ...

速度不高几M,是加5V双向TV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不高几M,是加5V双向TVS吗?

tvs好象不行吧。你用sot23封装的双串联型二极管跨接一下应该ok。几m频率小高,你得测边沿速率。

网友:
  钳位电路不行吗

楼主:
如图是使用稳压二极管做的保护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 稳压二极管选5.1V的1n4733

楼主: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只是手里没管子验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只是手里没管子验证

漏电流太大,做温度试验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流太大,做温度试验你就知道了。

别用很低压的稳压管!稳压电压越高,漏电流越小。
或者用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来限压,漏电流更小。(反接一个小信号二极管到5V,在超过5.7V的时候这个二极管导通限压)

网友:
把电源限制在正负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