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v10来啦

楼主(2016-07-03):
v9已经被大家扒得没什么新鲜感了,v10的真面目至今也没能看到, 也不清楚有什么改进。
于是沿着taoist大师的路线,从固件反推pin脚,用v10的pin脚 + v9的外围电路。主控选用LPC4337,个头相比STM32F205是大多了,实际也没用几个pin,实在是有些浪费。
从固件中可以看到,每个JTAG信号都有单独的DIR控制芯片,所以不能继续用2T45了,改用1T45来控制,增强灵活性。这估计是后续更好的支持arm主控外的其他ic的调试。

于是有了下面这个板子

简单测试基本功能都正常

估计是避免和更高端的Jlink ultra抢生意,jtag最高频率和v9一样,都是15M。SWO时钟频率倒是由v9的7.5M提升至30M了。

网友:
我草,你这个,,,,

网友:
读出来的固件然后反汇编?  还可以自己还主控芯片来实现jlink呀?  果然厉害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
牛人就是不一般呀!

网友A:
有以太网口就好了

网友:
LZ牛逼大发了

网友:
牛人啊,这么快就搞出来了。

网友:
什么时候开卖,说一声,买个备用。 当然,为规避风险,卖烧好固件的套件回来自己焊接组装也行。

网友:
这么快就有拆机图了

网友:
牛X啊,V9现在都还没用上呢

网友:
LZ这功力 要修炼多少年.

网友:
这个真心厉害,而且花功夫了

网友:
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开个价,废话少讲

网友:
v10终于要出山上货了?

网友:
什么时候能用上v10呢

网友:
V9还没用过~

网友:
膜拜一下,老外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
还在用V8

网友:
能在线升级么???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在淘宝供货?

网友:
V7的飘过

网友:
牛逼大发了

网友:
牛逼,这么快搞定了V10,神人

网友B:
那个T大神出来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T大神出来说说

说什么?去年10月就这样了,有虾米希奇的?

网友:
还在用V8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升个firmware看看

你搞定了升级?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什么?去年10月就这样了,有虾米希奇的?

大神真是实时在线

出来有EDU就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搞定了升级?不可能吧

快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了,呵呵

啊,我的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个firmware看看

升级时自动find&patch公钥,不过这种升级不是十分可靠,segger随便改一下公钥的存储方式就挂了,只能自己随便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时自动find&patch公钥,不过这种升级不是十分可靠,segger随便改一下公钥的存储方式就挂了,只能自己 ...

不错不错,赞一个!se99er的存储位置在boot里肯定有,不会随便改的

网友:
SWO时钟频率倒是由v9的7.5M提升至30M

网友:
牛得一逼的说

网友:
牛人,膜拜一下,什么时候开卖说一声

网友:
牛,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不是吧,刚买了V9呢。

网友:
牛,SE99E网站里没有看到V10 销售说明啊,是不是这个硬件版本还未完全确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时自动find&patch公钥,不过这种升级不是十分可靠,segger随便改一下公钥的存储方式就挂了,只能自己 ...

自动find&patch公钥 什么意思,V10升级要加密验证了么?

网友:
牛,升级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时自动find&patch公钥,不过这种升级不是十分可靠,segger随便改一下公钥的存储方式就挂了,只能自己 ...

这是反汇编反复研究找出来的么

网友:
牛人啊,,是不是有啥高级分析工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升级时自动find&patch公钥,不过这种升级不是十分可靠,segger随便改一下公钥的存储方式就挂了,只能自己 ...

segger的风格是boot固定
所以公钥在boot里面的话一般是不会变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gger的风格是boot固定
所以公钥在boot里面的话一般是不会变位置的

RSA公钥是放在固件中的,固件自己来校验ots区,不在bootloader中,所以需要在升级固件时动态修改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RSA公钥是放在固件中的,固件自己来校验ots区,不在bootloader中,所以需要在升级固件时动态修改固件。 ...

EN, 目前看起来只有这个方法绕过去,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RSA公钥是放在固件中的,固件自己来校验ots区,不在bootloader中,所以需要在升级固件时动态修改固件。 ...

就是说你升级时候得加软件辅助了,不能直接用官方软件升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是说你升级时候得加软件辅助了,不能直接用官方软件升级了?

不用,bootloader一边接受APP,一边打补丁,绕过RSA检查呗。。。

网友:
那boot就只能自己写了哇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看各位大神切磋,我等菜鸟啥时候也能参透个一招半势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用,bootloader一边接受APP,一边打补丁,绕过RSA检查呗。。。

出个教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bootloader一边接受APP,一边打补丁,绕过RSA检查呗。。。

那就是自制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个教程呗

说这么多,已经够意思了。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楼主牛,segger应该高薪聘你

网友:
太佩服了。 膝盖没了

网友:
牛逼大侠不少,高手在民间

网友:
正在用v9  等待v10

网友:
牛逼,还没发布,就已经被破

网友:
没有原版的情况下,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大吼三声  卧槽卧槽卧槽 真厉害。

网友:
膜拜不明觉厉

网友H:
貌似V10相比V9并没有质的提高啊,SWO很少用。。。
如果能充分发挥LPC4337 高速USB的优势,把速度做上去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V10相比V9并没有质的提高啊,SWO很少用。。。
如果能充分发挥LPC4337 高速USB的优势,把速度做上去就爽 ...

v9速度受限于usb接口速度,不可能太高。对于lpc4337 我后续看一下这里,应该可以解除频率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v9速度受限于usb接口速度,不可能太高。对于lpc4337 我后续看一下这里,应该可以解除频率限制   ...

除非ULTRA也有大跳跃,不然可能性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ULTRA也有大跳跃,不然可能性为0

现在的频率限制就是软件做的,180M的M0专门发时序,速度可不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频率限制就是软件做的,180M的M0专门发时序,速度可不慢

我指的是ultra的新版速度上去了,才会放开v10,要不速度差不多价格怎么卖

网友:
卧草!JB炸天?吊炸天?
之前收藏了一个V9,怕以后绝种,还没舍得用呢,(因为V8先后收了好几个,目前还在用V8),你丫的V10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指的是ultra的新版速度上去了,才会放开v10,要不速度差不多价格怎么卖

所以要自己动手啊,segger显然不可能给你放开这个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自己动手啊,segger显然不可能给你放开这个限制。。

这 这 这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bootloader一边接受APP,一边打补丁,绕过RSA检查呗。。。

动态搜索指令码,再替换?
换个说法就是实时反汇编
你们太敢做了。

网友:
我要mark一下,这个帖子肯定会火,要不就是被xx掉,呵呵。

网友:
牛人就在身边

网友I:
换MCU外设和寄存器不一样岂不是要改哭了,应该是拿到内部C语言代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MCU外设和寄存器不一样岂不是要改哭了,应该是拿到内部C语言代码了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RSA公钥是放在固件中的,固件自己来校验ots区,不在bootloader中,所以需要在升级固件时动态修改固件。 ...

楼主方不方便透露rsa的校验方式
是不是用固件的公钥来校验某个区域的数据
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可以把这段区域的数据用自己的公私钥对重新做签名
以后升级时只要把固件中的公钥替换成自己的就行了
这样就算固件更新了,查找起来也方便

网友C:
哪有那么复杂,校验得再起劲最后也是一句条件转移

网友:
在二进制中,诸如if(牛B校验())改成if(!牛B校验())也就差了一个bit而己,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哪有那么复杂,校验得再起劲最后也是一句条件转移

做的好的应该可以用校验结果转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的好的应该可以用校验结果转移。

一样容易绕

网友C:
引用 楼主:
v9速度受限于usb接口速度,不可能太高。对于lpc4337 我后续看一下这里,应该可以解除频率限制   ...

跑那么快干嘛呢?工程师喝咖啡偷懒的借口都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那么快干嘛呢?工程师喝咖啡偷懒的借口都没了,呵呵

嗯,看了代码,提频看起来没什么希望。

一个TCK周期,被分为4个delay来实现,TMS在1/4、3/4周期跳变和采样。每部分实际频率为180/4=45M。由于最小的delay循环也需要2个cycle,加上TCK/TMS io操作代码,15M的TCK基本已是极限。看来180M也不够挥霍的,要性能还是需要硬件来发时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了代码,提频看起来没什么希望。

一个TCK周期,被分为4个delay来实现,TMS在1/4、3/4周期跳变和采 ...

看了代码???
源码都有了啊》》??

网友:
记得 J-Link OB STM32F072 好像也是楼主分享的吧?
楼主牛人啊!希望能再多点分享:)造福群众。

网友:
什么时候开卖, 买买买

网友:
刚买的V9还没怎么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跑那么快干嘛呢?工程师喝咖啡偷懒的借口都没了,呵呵

t前辈,对于大家普遍用的CM3/4单片机,JTAG时序提高速度不是为了下载, 而是提高读写数据速度,可以更快刷新数据啊。比如那个jlink SCOPE   或者将一个端口电平定时读出显示成逻辑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t前辈,对于大家普遍用的CM3/4单片机,JTAG时序提高速度不是为了下载, 而是提高读写数据速度,可以更快 ...

你用的哪家CM3/4?Jtag可以到多少Hz?

网友:
真厉害,前几天才修复v8,还是v8学习中

网友:
只能说牛逼大发了,我这样的小白就等着用了

网友:
太强了!膜拜。。。本鶸还在用山上的STLink。。。。

网友:
还在用JlinkV8的飘过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有“大众”版本的出来

网友:
我的jlinkv9已经够用啦@!围观,似乎用的是NXP芯片

网友:
膜拜,顺带MARK一下

网友:
看来我不用去买山寨的V9了,Mark一下,楼主至少也要造福论坛啊

网友:
同等V10中,目前还是老老实实的用V8

网友D:
BASE/PLUS have been updated to V10.
The most recent EDU version is V9.40 .

High-Speed USB: 480 MBit/s
Full-Speed USB: 12 MBit/s

网友:
还没用上V9

网友:
我问一个非常LOW的问题
这东西有什么优点?
我觉得OB已经够好用的了,小小的,能ISP,偶尔可以弄个断点,还偶尔可以输出点数据,
为何大家都喜欢不够迷你的JLINK呢?

网友:
牛逼啊,真心佩服。

网友: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卖哟,到时整个来玩玩

网友H:
不知楼主有没有打算卖呢?

网友:
我 靠  V9才火了多少天呀!V10又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BASE/PLUS have been updated to V10.
The most recent EDU version is V9.40 .

大神把v9升级了吗??我跪求一个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把v9升级了吗??我跪求一个Jlink

去淘宝自己买呗

网友:
求楼主大大分享一个Jlink v10

网友:
刚另外一个帖子已经和谐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楼主有没有打算卖呢?

这周会抽空焊上几片给感兴趣的兄弟玩玩

网友:
佩服一下,不知道还能不能某宝了。

网友:
更新的真够快的,不过用这个片子好像真的很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会抽空焊上几片给感兴趣的兄弟玩玩

这么弄出来,硬件成本多少?

网友:
我在想为何jlink会被破解的这么快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看了代码,提频看起来没什么希望。

一个TCK周期,被分为4个delay来实现,TMS在1/4、3/4周期跳变和采 ...

其实官方设计时外挂一颗FPGA实现JTAG/SWD等接口硬件译码,那么主CPU就不要那么高速了。 只是2套系统编译测试麻烦一点。

单CPU灵活,测试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会抽空焊上几片给感兴趣的兄弟玩玩

十分感兴趣,楼主大大,买买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会抽空焊上几片给感兴趣的兄弟玩玩

感谢楼主,期待啊:)

网友:
期待早日淘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会抽空焊上几片给感兴趣的兄弟玩玩

预订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官方设计时外挂一颗FPGA实现JTAG/SWD等接口硬件译码,那么主CPU就不要那么高速了。 只是2套系统编译 ...

这个 是 JLINK UL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会抽空焊上几片给感兴趣的兄弟玩玩

预定一个!!!

网友:
可以支持多核调试么??

网友:
牛!期待早上做出来。。。

网友:
还在用着掉固件的V8,楼主什么时候造福一下坛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会抽空焊上几片给感兴趣的兄弟玩玩

大神请多做几个,现在还在用V8,想用下高版本的jlink玩玩。

网友:
我的天啊,还在用V8呢,膜拜!

楼主:
周末焊了5块板子,这真不是什么好活,腰酸背痛眼花的 。有需要的可以pm了。
说明:
(1)价格¥200,不包邮。
(2)主要是提供给jlink爱好者。如果只是为了debug功能,目前v10和v9相比并无明显的速度和功能差异,不建议购买。
(3)发货前验证ok的功能:JTAG/SWD/SWO/VCOM/5V外供电。
(4)由于是从固件反推实现,并无原版做参考,所以板子一定有很多错误。比如nSRST这里处理,目前是2分压然后送入cpu,但后面从固件中看起来这里可能不该分压。另外最好先给jlink供电,再给目标板供电。
(5)自制bootloader,支持自动升级,但不做保证,也许后面segger会做手脚。
(6)支持通过USB来烧写固件。只需用镊子短接板子上DFU排针孔再插入USB线,会弹出LPC设备,安装驱动后用LPC的DFU工具来升级固件。

驱动:http://cache.nxp.com/files/micro ... aller_1.7.0_696.exe
      LPC DFU驱动位于安装目录下的LPCScrypt\Drivers\lpc18xx_43xx_winusb_drivers_v1.00
DFU烧写工具:
      https://www.lpcware.com/system/files/dfusec_v1_11.zip

(7)引出了LPC4337的SWD管脚,具体管脚定义参加PCB背面丝印。如果不想做jlink了,也许还可以当个开发板,学习一下M4/M0多核编程。
        1 - 3.3V
        2 - SWDIO
        3 - SWCLK
        4 - GND
        5 - RESET
(8)板子外形和螺孔位是按手上v8 D版的外壳画的,所以如果有v8(或者v9?)的外壳,应该可以直接塞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焊了5块板子,这真不是什么好活,腰酸背痛眼花的 。有需要的可以pm了。
说明:
(1)价格¥200 ...

顶,手上有个 JLINK V9,不掉固件,就没有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焊了5块板子,这真不是什么好活,腰酸背痛眼花的 。有需要的可以pm了。
说明:
(1)价格¥200 ...

顶楼主,强大的很。

网友H:
买了楼主一个,速度很快啊,JTAG可以设置为15000,很快啦!我记得JLink V9最快只能设置为12000吧?
顶起!

网友:
真是NB的一B。膝盖已经供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买了楼主一个,速度很快啊,JTAG可以设置为15000,很快啦!我记得JLink V9最快只能设置为12000吧?
顶起! ...

JLINK V9 JTAG可以到15M,SWD到12M,实测烧写STM32F103ZET6,MDK显示出来的速度,JLINK V10已经到本地了,明天应该可以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JLINK V9 JTAG可以到15M,SWD到12M,实测烧写STM32F103ZET6,MDK显示出来的速度,JLINK V10已经到本地了 ...

我说呢,只是一直用SWD接口…
话说现在还有用JTAG模式的吗?太占用管教和空间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焊了5块板子,这真不是什么好活,腰酸背痛眼花的 。有需要的可以pm了。
说明:
(1)价格¥200 ...

自制bootloader

如何推出BOOT协议的,从以前的V8 V9的BOOT推过来?

楼主:
jlink的usb升级协议很简单的,用bushound抓个包就清楚了。Flasher倒是用了不同的升级命令,dll中的固件还加密了,不过算法也太简单了些,一眼扫过去就看出来是xor加密,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jlink的usb升级协议很简单的,用bushound抓个包就清楚了。Flasher倒是用了不同的升级命令,dll中的固件还 ...

我试试抓一下v8升级包了解下协议  异或加密是在boot还原回来的?只有v10加密吧v8不加密吧  boot不检验固件 而固件才检验自身对不对?那不就是说还是可以下木马固件去吐原装boo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试试抓一下v8升级包了解下协议  异或加密是在boot还原回来的?只有v10加密吧v8不加密吧  boot不检验固 ...

固件xor加密只是针对Flasher ARM/PPC等做了,对于普通Jlink来说固件没有加密。
原生boot应该会校验固件和deviceID,自制boot就一切随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xor加密只是针对Flasher ARM/PPC等做了,对于普通Jlink来说固件没有加密。
原生boot应该会校验固件和 ...

v9是很显然没检验啊 直接能在固件里加一段木马什么都不考虑还能正常下载

网友:
这个必须顶,TTMD牛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固件xor加密只是针对Flasher ARM/PPC等做了,对于普通Jlink来说固件没有加密。
原生boot应该会校验固件和 ...

如果你的自制BOOT没有任何措施,理论上讲,收了你板子的人,是不是也能做个木马固件升级进去,然后吐出你的自制BOOT,再批量烧写你的自制BOOT做山上货。 如果LINK的下载协议很简单,自制BOOT核心就是在接收升级固件时候打了绕过固件校验的补丁再烧写到FLASH吧。

网友:
那么楼上几位收了你板子的人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位用你的成果赚山上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自制BOOT没有任何措施,理论上讲,收了你板子的人,是不是也能做个木马固件升级进去,然后吐出你 ...

BOOT本身没什么,自己写个直接跳转都可以,麻烦的是如何绕过签名验证,特别是支持自动升级时。
v10用了签名校验,所以不像v9那样能完美D版。可以看到dll中有回读签名信息,至于发现D版后面会做什么,那就由segger的心情喽。

网友(2016-09-03):
引用 楼主:
BOOT本身没什么,自己写个直接跳转都可以,麻烦的是如何绕过签名验证,特别是支持自动升级时。
v10用了签 ...

强大的很啊!
期待楼主能更多些分享啊,造福下大家。

网友:
楼主还有没有jlink v9偷偷出

网友(2016-10-29):
感谢楼主分享,期待分享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啊:)
让大家都能用起来更好用的仿真器。感谢楼主。

网友:
有卖了吗?

网友:
MARK、、、现在我还在用DAP,用山寨的V9时出现了问题,被逼放弃了JLINK

楼主:
有需要可以pm

网友M:
老大,新版驱动升级报错了,可能验证有改变,后面人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大,新版驱动升级报错了,可能验证有改变,后面人工升级了

你试的是什么版本的,试了一下最新的610i,升级没问题啊。如果失败重新插拔一下usb再试试看?

网友:
你好,请问 v10 还有多久可以面试啊 ???

到时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就搞个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的是什么版本的,试了一下最新的610i,升级没问题啊。如果失败重新插拔一下usb再试试看?

可以了,前两天装的610g,连接MDK时更新出错,换了610i正常更新

网友N:
发现一个硬件错误,仿真器供电不正常不能正常启动供电power on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发现一个硬件错误,仿真器供电不正常不能正常启动供电power on没反应

不太明白,什么硬件错误?没记得你在我这买过v10啊

网友:
楼上的@wmm20031015找的你买的 Jlink command窗口里输入power on 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O:
厉害,我手上也有一个JLINK BASE V10.1

网友O:
这才是最新版的,3000元左右一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才是最新版的,3000元左右一个哦!

兄才,多少给个背面图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厉害,我手上也有一个JLINK BASE V10.1

从哪里买的,是正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厉害,我手上也有一个JLINK BASE V10.1

不错,终于一睹庐山真面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从哪里买的,是正版吗?

国外购买的,绝对正版,一会儿我上一个背面的图片哈

网友O:
正面和背面图片。

网友C:
哈哈,看来D版要大量上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看来D版要大量上市了。。。

希望这一刻早点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看来D版要大量上市了。。。

楼主的Jlink V10就很好用滴。

网友(2017-01-13):
这么快就出来了啊,Segger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正面和背面图片。

正版的, 为何PCB边沿还是毛毛糙糙的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Q:
正版的, 为何PCB边沿还是毛毛糙糙的

估计是批量生产的,pcb厂家使用微割的,吧板子搬开后就是这个效果的,除非是 pcb 厂家单片单片切割的就没有这个毛边了哟

网友:
被封了?

你更新的真勤快

网友:
引用 网友R:

升级真够快的,官网的软件死活都没有下载下来过人漂过

网友:
这么快,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哈,看起来segger开始下手了,以后jlink软件只能打patch了,没法直接用了。搜了一下dll,里面现在有8个jlink固件用了公钥校验,以后这个都没法绕过去了。
可以先patch一下JLinkARM.dll跳过rsa校验函数看看

之前买了v10的兄弟可以站内短信发一下email地址,后面我给大家发一下通用补丁程序。以后pc软件升级后,自己跑一下patch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看起来segger开始下手了,以后jlink软件只能打patch了,没法直接用了。搜了一下dll,里面现在有8个jl ...

有8个?这么多  不是只有V10开始才用了RSA?
哪里还有新产品了?

网友S:
请问还有v10卖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S:
请问还有v10卖吗

现在买不如买EDU版了  eefocus搞活动下来485-100

网友T:
引用 网友D:
现在买不如买EDU版了  eefocus搞活动下来485-100

关键是你确定现在的EDU 都是V10 了,说不定还有没有卖完的V9在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T:
关键是你确定现在的EDU 都是V10 了,说不定还有没有卖完的V9在卖

不信你可以问冒泽  具体版本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不信你可以问冒泽  具体版本

发邮件问了,不确定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买不如买EDU版了  eefocus搞活动下来485-100

那里有活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发邮件问了,不确定版本呢

为啥我问得是确认V10?

反正  现在冒泽的都是1月份以后的新到货

网友:
看我签名

网友T:
等兄弟的汇报是什么版本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T:
等兄弟的汇报是什么版本了

邮件联系无回复。在线联系说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邮件联系无回复。在线联系说不知道。

看来估计还有V9的版本吧,或者他们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买不如买EDU版了  eefocus搞活动下来485-100

请问在哪里?

网友:
牛人!请问V10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
膜拜大神呀

网友U:
搞不懂Segger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V8, V9, V10每一代换一个MCU, 要同时维护3种不同MCU的代码, LPC4337并不比STM32F205强多少,这样换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搞不懂Segger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V8, V9, V10每一代换一个MCU, 要同时维护3种不同MCU的代码, LPC4337并 ...

话也不能这么说v8在14年就已经停止升级了,v9的话估计也就还有一年就停止升级,而且加密的能力在加强,所以以后山寨的货就越来越难了,目前来看V8你要是搞到真正原装固件是最不会掉固件的版本,因为里面没有特别的加密措施,就一个SN作为是否山寨的判断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看起来segger开始下手了,以后jlink软件只能打patch了,没法直接用了。搜了一下dll,里面现在有8个jl ...

已发补丁程序。另外由于这一版还增加了对id的校验,所以v10的固件也要更新一下。看来以后越来越困难了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已发补丁程序。另外由于这一版还增加了对id的校验,所以v10的固件也要更新一下。看来以后越来越困难了啊  ...

那把EDU刷成全功版这样不被干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那把EDU刷成全功版这样不被干掉吧

目前应该还可以。不过看最近的dll文件中,多了一个J-Link EDU Mini V1的固件,不知后面edu版是否会改为缩水版的jlink。

网友V:
EDU版有点贵呀,近来可能也要入1个,不知道楼主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V:
EDU版有点贵呀,近来可能也要入1个,不知道楼主这个怎么样?

几百块对公司来说还好了,个人用stlink也基本够了。像现在用的是几万块的dstream,还要按年给arm付ds5软件使用费。

网友:
jlink都有rtt了,swo看起来像鸡肋

网友W(2017-08-01):
刚刚入了个v10 edu,话说要改成普通版的是不是把这里改了就行了?
还是说这个也校验了

网友:
膜拜啊,真都可以....流弊~

楼主:
引用 网友W:
刚刚入了个v10 edu,话说要改成普通版的是不是把这里改了就行了?
还是说这个也校验了

目前没有校验license feature,可以试着改一下看看。

网友W: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校验license feature,可以试着改一下看看。

这样一搞还真变成全功能了

这次se99er比之前小心多了,板上的jtag我死活没连上,估计是otp直接禁用了,用P2_7选择boot可能也禁用了, usb boot直接没识别出来.
也可能是我基本没用过nxp的mcu,有什么暗扣没注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W:
这样一搞还真变成全功能了

请问 你是怎么写进去的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H:
请问 你是怎么写进去的啊?

有大神发出命令集了嘛,直接用jlink的指令写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请问 你是怎么写进去的啊?

J-Link全功能的设置方法
需要在J-Link Commander的命令行下依次运行如下命令

Exec AddFeature RDI
Exec AddFeature FlashBP
Exec AddFeature FlashDL
Exec AddFeature JFlash
Exec AddFeature GDBFull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J-Link V8还可以用那个通用算号器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781931-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3784009

exec addfeature RDI
exec addfeature FlashBP
exec addfeature FlashDL
exec addfeature JFlash
exec addfeature GDBFull

IAR OEM版加了license就是FULL了

如果觉得不爽,必须把firmware读出来,把位于0x10FF10地址的"IAR"字符串(49 41 52 00)改成FF FF FF FF
再写回去就行了。另外,正版的7s64的jtag口信号是被直接连到电源(或地)的,要一一割断。。。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R:
J-Link全功能的设置方法
需要在J-Link Commander的命令行下依次运行如下命令

亲,这样是没办法把EDU xxx的字符串抹掉的。
楼上的朋友应该是把SEGGER-EDU字符串擦成ff的。

网友:
想要个V10的。

网友(2017-09-23):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频率限制就是软件做的,180M的M0专门发时序,速度可不慢

当时没有搞清楚他的m0和m4如何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W:
刚刚入了个v10 edu,话说要改成普通版的是不是把这里改了就行了?
还是说这个也校验了

请问EDU V10是在哪家卖的,谢谢

网友(2017-11-23):
引用 网友W:
有大神发出命令集了嘛,直接用jlink的指令写

V10EDU哪买的? 介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校验license feature,可以试着改一下看看。

没有校验license feature?

6.14B以上的已经校验了,V9EDU自己增加了license feature 直接不让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校验license feature?

6.14B以上的已经校验了,V9EDU自己增加了license feature 直接不让用了 ...

您加错license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加错license了吧……

专家来看看

网友R:
你比我的多了一个 GDBFull ?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980964

>> xiaohewanwan
>> 我估计是加了个GDBFull

估计不能加这个吧

网友:
不错、不错,对着个版本的 JTAG 直流口水中!...

网友:
GDBFull 在V7时代就被检测是否盗版了吧,自己撞上了,自己想办法去掉好了,坛里又方法的

网友C:
GDBFull是不存在的License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R:
你比我的多了一个 GDBFull ?

您咋还没把SEGGER-EDU去掉?
坛里方法都公布N久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jlink

这里好好看看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您咋还没把SEGGER-EDU去掉?
坛里方法都公布N久了

没有找到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DBFull是不存在的License哦!

画蛇添足了,只能拆开重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了,只能拆开重刷了

呵呵,不用拆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没有找到方法呢。

方法呢,您一定是见过了,只是C语言有点忘了,不认为是一种方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用拆壳的:)

下自己的程序擦?有更简单办法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用拆壳的:)

下载木马进去将EDU与新加的license擦除了,  专家有更简单办法吧

提醒大家一下V9.3没有加密校验数据,全ff,V9.4有加密数据与芯片UID是绑定的。
如果0xbf00有数据bootloader就会校验进不了应用

自己干请将该区保持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木马进去将EDU与新加的license擦除了,  专家有更简单办法吧

提醒大家一下V9.3没有加密校验数据,全 ...

您胃口真好...还写个木马...

网友:
话说我自制的V9, STM32 20脚一直没有Vref/2的DAC输出,一开始以为老眼昏花抄错了,就从固件下手,反出来了这个:

随后按图处理了下引脚,的确有DAC输出了.
回到别人的抄板,PC13的确是悬空的

哪位前辈能给我点拨一下? 难道是发现内部的Vref没跟上会再次启用DAC?

网友W:
好像是Slew rate的关系,单步走别人的抄板的DAC也没有初始化,直接运行就初始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W:
好像是Slew rate的关系,单步走别人的抄板的DAC也没有初始化,直接运行就初始化了..... ...

呵呵,小伙子
1. 没有人告诉你用IDA按F5查看无返回值的函数会出错吗?
2. 你打算讨论V9.1? V9.2? V9.3? V9.4? 接法不同哦,和外围电路有关系哦~~~~~

网友W:
引用 网友C:
呵呵,小伙子
1. 没有人告诉你用IDA按F5查看无返回值的函数会出错吗?
2. 你打算讨论V9.1? V9.2? V9.3? V9 ...

多谢指教,IDA的反编译是有点问题,这里GPIOC->PUPDR的设置就没有显示,只有把IDR读出来的.
我这个是9.3的,最新的5.22a固件VTref的指令也有问题,第一次执行可以,接下来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多谢指教,IDA的反编译是有点问题,这里GPIOC->PUPDR的设置就没有显示,只有把IDR读出来的.
我这个是9.3的, ...

抄了个D版吧?

网友:
一针见血

网友X(2018-01-16):
引用 网友W:
刚刚入了个v10 edu,话说要改成普通版的是不是把这里改了就行了?
还是说这个也校验了

好奇問下,這個是需要從Jlink中讀取固件嗎?還是讀bootloader?

网友W:
引用 网友X:
好奇問下,這個是需要從Jlink中讀取固件嗎?還是讀bootloader?

既不是固件,也不是bootloader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既不是固件,也不是bootloader

那是什么?我想去掉EDU,应该如何去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X:
那是什么?我想去掉EDU,应该如何去呢?

bootloader和固件之间的区域
我把SN直接覆盖成了0x00.
慎重操作,我的这个EDU现在工作不正常,不清楚是这样写出问题了还是被焊坏了

编辑: 笔误,不是SN,是EDU字符串

网友:
引用 网友W:
bootloader和固件之间的区域
我把SN直接覆盖成了0x00.
慎重操作,我的这个EDU现在工作不正常,不清楚是这样 ...

呵呵,你惨了

网友W:
笔误,是EDU字符串改成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笔误,是EDU字符串改成0了

还是惨~~~~~~

网友X:
引用 网友W:
bootloader和固件之间的区域
我把SN直接覆盖成了0x00.
慎重操作,我的这个EDU现在工作不正常,不清楚是这样 ...

好奇V10的参数是用什么读的?不是说JLINK口被封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好奇V10的参数是用什么读的?不是说JLINK口被封掉了吗?

你是问参数还是固件?都没封呀,只是读取难度增加了而已。

网友(2018-05-13):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网友:
楼主,jlinkV10都能够破解,很牛逼呀!!

网友:
楼主用的主控芯片是什么?什么型号的?

网友:
更新换代这么快啊,还在用V8呢

网友:
喜欢小巧的,ob挺合适的。只是不知道v10会不会出类似ob的版本?

网友Y:
之前用flash arm上電不供電,改一次jlink commander power on後,次次上電都會自動供電給板端
拿到的edu v10預設上電不供電,每次都開jlink commander去power on
請問edu v10能改成預設上電供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Y:
之前用flash arm上電不供電,改一次jlink commander power on後,次次上電都會自動供電給板端
拿到的edu v1 ...

jlink命令行下执行下面这个命令
power on perm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命令行下执行下面这个命令
power on perm

謝謝大佬回覆信息

网友:
LPC4300系列MCU好像是M4+M0双核的哦,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两个核。

网友(2018-06-25):
楼主还在不,想买个你的V10!!

网友Z(2018-07-28):
最近我也用usb moniter捕捉了一些升级固件,然后和jlinkARM.dll里面的固件比较了一下,是一样的。当前发现:可升级的固件位于从0x1a000000开始的位置,长度不到128k,也也就是不到0x1a020000,而固件的中断向量很多都位于0x1a020000之后,而这部分代码在dll中根本就没有。也就是说,提取的固件根本就启动不了。
希望楼主指导一下,我上面的说法有何错误。
另外希望楼主公开个不能升级的固件,让我们有机会继续在楼主后面学习、顶礼膜拜。

网友:
这个是我提前的v5.0的固件。,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假如我上面的工作思路没有错误,那就可以按如下的思路处理: 1 参照jlink v8 v9 的经验,升级的固件为App固件,本身功能是完整的,只是缺少一些跳转代码。2 参照一般程序运行的原理,一般是从复位中断向量开始,进行系统初始化,一般是线设置时钟,中断向量,初始化各io口和使用到的设备比如usb,然后执行核心代码。3能启动IDA等软件对不过server调试程序。 4 要配合调试软件看懂程序,需要懂arm 汇编语言,最好对usb通信原理有较好的理解。 5 对lpc的寄存器结构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以上条件我缺少几个,而且也没有什么时间,所以搞的有点困难。
当然如果楼上的大神们如果提供一个修改过能运行的,哪怕不能升级的固件,那就会好搞很多。这个东西,不要人人都玩,但是也需要有几个人玩才会形成生态。

网友:
LPC43xx flash 地址从 0x1A000000 开始,前面128K是 Bootload 空间,你把应用代码写到 Bootload空间肯定是起动不了的,按你的测试,把代码放在往后128k偏移写进去试试吧

网友:
stm32d的中断向量偏移量为0x400的整数倍就行。而lpc43xx的中断向量偏移量是否也有规则?规则是什么谁知道?

网友:
@kengao2010
测试过的。我在找vector偏移量,当前看到这个语句:SCB->VTOR = ((uint32_t)(&__Vectors)) & 0xFFF00000UL;,我就想可能偏移量是0x100000的整数倍,那就糟糕了。现在想想可能不是这样的,在继续试

网友Z:
搞定了中断向量的偏移

网友:
6 13!!!   6 13!!!

网友C:
引用 网友Z:
搞定了中断向量的偏移

就算你让V10的古董版本跑起来了,又如何?
下一步呢?

RSA2048咋破?  怎么防DLL认证固件?  怎么升级? 怎么升至6.32i?

多说一句,6.15a封了XHWW用的漏洞,6.32i 封了现在市场上D版V10所用的漏洞,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大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最近我也用usb moniter捕捉了一些升级固件,然后和jlinkARM.dll里面的固件比较了一下,是一样的。当前发现 ...

最近我也用usb moniter捕捉了一些升级固件,然后和jlinkARM.dll里面的固件比较了一下,是一样的。

这句就有问题,你捕捉到的升级固件一定与dll里的是不一样的,小伙儿,做事要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你让V10的古董版本跑起来了,又如何?
下一步呢?

吓得我赶紧拿出XHWW的V10升级630I试试看,结果虚惊一场。

正常自动升级,重新插拔也OK!

XHWW大神的V10值得信赖

网友H:
一分钟以后也没弹出defective的框框...

网友Z:
引用 网友C:
就算你让V10的古董版本跑起来了,又如何?
下一步呢?

taoist大人,能被你评论,就已经非常荣幸了。当前只是确定了app的地址偏移量为0x8000,先跑起来再说别的。 至于固件升级,由于我比较菜,不能独立阅读usb的通信代码,所以完全破解升级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可以自己编写升级固件,自己写应用程序在dll中提取固件,然后通过类似dfu(只是类似)的方法升级固件。编写一个应用程序,在需要升级时候打开应该程序,然后仿真器上电,升级程序就会在dll中提取固件,启动升级过程。至于 dll验证固件的完整性,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如果只是验证序列号和CPUid的关系,则通过 ida软件调试代码有可能解决。我这里就是想玩玩,不是一定要成功才搞的。固件运行中如果锁住了swd接口,则相对比较容易,可以找到加锁的代码,改之。 taoist大人是否有可以让我参考的低版本可运行固件代码给我,那样的话可以加快我的进程。谢谢! email 270388026@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分钟以后也没弹出defective的框框...

给dll打补丁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Z:
taoist大人,能被你评论,就已经非常荣幸了。当前只是确定了app的地址偏移量为0x8000,先跑起来再说别的 ...

从dll提取app部分的固件,可以直接用我发布的dumpfw。等你让它先跑起来再说呗,看你的功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给dll打补丁爽不?

除了打补丁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taoist大人,能被你评论,就已经非常荣幸了。当前只是确定了app的地址偏移量为0x8000,先跑起来再说别的 ...

另外,V10锁Jtag/SWD用的是CRP1,改之没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除了打补丁 还有别的方法吗?

你说呢?

虽非完美,但总比膏药强,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说呢?

虽非完美,但总比膏药强,呵呵

每次修改固件,修改比较的返回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每次修改固件,修改比较的返回值吗?

“每次修改”不就叫贴膏药

网友:
cool , shut up , and take my money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呢?

虽非完美,但总比膏药强,呵呵

非常感谢!

网友Z:
这个固件可以用,但是不能升级jlink.5.02f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固件可以用,但是不能升级jlink.5.02f固件

牛人啊,即使不能升级,能够正常使用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固件可以用,但是不能升级jlink.5.02f固件

然后呢? 跑起来了又如何?

网友:
支持自动升级吗?听说V10支持变量断点?

网友(2018-10-22):
引用 网友A:
有以太网口就好了

网口的那种网口只是个通信接口,固件还得放在内存U盘里吧

网友:
楼主牛X,国内山寨的能力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以太网口就好了

现在已经有这个功能的产品了,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AA:
clone v10.1 from taobao will die after upgrade to V6.40 !!!

网友D:
引用 网友AA:
clone v10.1 from taobao will die after upgrade to V6.40 !!!

这个你应该找卖家去,找他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应该找卖家去,找他有啥用。

看起来segger每次升级都会给人惊喜(吓)啊   。不过试了一下,我的这个寨版6.40还是可以正常升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起来segger每次升级都会给人惊喜(吓)啊   。不过试了一下,我的这个寨版6.40还是可以正常升级 ...

去年冒泽特价时370入的EDU   一劳永逸

大神,SystemView  PRO的license知道是什么不? 知道就说说吧 好添加到edu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冒泽特价时370入的EDU   一劳永逸

大神,SystemView  PRO的license知道是什么不? 知道就说说吧 好 ...

没用过这个软件,不过segger不会还这么傻吧,license add一个固定feature字符串就能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软件,不过segger不会还这么傻吧,license add一个固定feature字符串就能搞定了? ...

按照他们的描述是这样的

A SystemView PRO license can be locked to a J-Link and stored on it. This provides easy portability as the J-Link can be plugged into any computer to unlock the PRO features. It can for example be used on a desktop computer at work and taken home to continue work on a notebook.

看exe SYSVIEW应该就是license  可惜没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他们的描述是这样的

哪个exe里有SYS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exe里有SYSVIEW?

Systemview软件里

网友AA(2018-11-21):
starting from V6.32i
Here is why clone 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A:
starting from V6.32i
Here is why clone die...

哦,是用cpu核的flash patch remap功能来动态打补丁,被segger发现了,那就继续把这里的检查也打上patch呗

网友AA:
Can use Flash Magic to erase and flash

网友:
现在是通过串口ISP重新下载程序了吗?下载的什么程序呢?jlinkv10的固件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H:
flash what?
当成开发板来玩了吗?还是把之前备份下的固件再刷回去?

对前辈要尊重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前辈要尊重些

OK,抱歉没注意到,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Can use Flash Magic to erase and flash

Hi Andre, how are you?

网友:
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这个才是正版吧,布局做工明显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正版吧

这是17年以前的正版,今年的正版,pcb是德国生产,墨绿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17年以前的正版,今年的正版,pcb是德国生产,墨绿色的了

16年的2.6K

网友AB:
有没有用过 jlink edu mini 的大神,和jlink edu 差别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有没有用过 jlink edu mini 的大神,和jlink edu 差别大吗

慢得要死

网友W:
引用 网友AA:
Can use Flash Magic to erase and flash

终于把我的edu救活了....
之前估计bootloader哪里接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W:
终于把我的edu救活了....
之前估计bootloader哪里接错了

正版怎么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他们的描述是这样的

SystemView 貌似没有这么简单, exec加的feature和 JLINK_EMU_AddLicenses 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版怎么会出这种问题?

之前作死把edu字符串擦了,结果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版怎么会出这种问题?

之前作死把edu字符串擦了,结果砖了

编辑: 完了,网络一卡多发了一贴,莫老大求放过

网友C:
瞎折腾成了plus,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折腾成了plus,赚了

还好一开始瞎撮的时候把完整固件读了,否则没有密钥就不好玩了。。。

网友(2019-01-24):
引用 网友D:
去年冒泽特价时370入的EDU   一劳永逸

大神,SystemView  PRO的license知道是什么不? 知道就说说吧 好 ...

贸泽特价?错过了,一般这个特价有什么说法吗?每年都有吗固定时间吗?还是说得自己去常常关注

网友AC(2019-03-06):
你好,是使用的  LPC4337 的是真品还是 LPC 4322 的是正品,最近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你好,是使用的  LPC4337 的是真品还是 LPC 4322 的是正品,最近我也想搞一个

正版是 LPC4322的

网友:
多谢多谢啦,那我就搞个 4322 的

网友AC:
想搞个 edu 版本的,升级为  plus 版本的,不知道是否可行啦 ?

网友T:
引用 网友AC:
想搞个 edu 版本的,升级为  plus 版本的,不知道是否可行啦 ?

我不知道,我的是鲜鱼上买的 JLINKV10 BASE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我不知道,我的是鲜鱼上买的 JLINKV10 BASE

牛逼呀,高端货

网友T:
引用 网友AC:
牛逼呀,高端货

现在闲鱼上有个jlink v10 plus 1500元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现在闲鱼上有个jlink v10 plus 1500元

貌似还是有些贵呀,

我还是搞个 jlink v10 edu 版本的,破解后升级为 plus 的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貌似还是有些贵呀,

我还是搞个 jlink v10 edu 版本的,破解后升级为 plus 的好了啊 ...

低调点,se99er的dll一判你的SN就知道是edu还是base或plus了,分分钟禁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调点,se99er的dll一判你的SN就知道是edu还是base或plus了,分分钟禁了你

看来盗版的始终都是盗版的啊,

可惜正版的高端货 目前搞不起

实在不行就  还是使用正版的 edu 版本了

网友AD:
请教一下固件反汇编怎么区分是指令还是数据呢,ARM 指令和数据都混在bin文件中,没有编译信息,keil 自己编译的程序自己都不能识别

网友C(2018-07-30):
引用 网友Z:
taoist大人,能被你评论,就已经非常荣幸了。当前只是确定了app的地址偏移量为0x8000,先跑起来再说别的 ...

另外,V10锁Jtag/SWD用的是CRP1,改之没难度

难道CRP1只是摆设?另外OTP是否可用紫光擦除?如果这都可以,分分钟就可读取芯片代码,那么LPC4300加密真的是摆设了!

网友(2019-04-20):
引用 网友AD:
请教一下固件反汇编怎么区分是指令还是数据呢,ARM 指令和数据都混在bin文件中,没有编译信息,keil 自己编 ...

跟着感觉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网友C(2018-07-30):
引用 网友Z:
taoist大人, ...

你读出他代码不等于你可以用他代码

网友(2019-04-20):
引用 网友C:
你读出他代码不等于你可以用他代码

那不是说OTP保护这块形同虚设了?外面解密是不都这样干的?开盖、擦加密位、烧录器读出,看来软件保护是必须的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您咋还没把SEGGER-EDU去掉?
坛里方法都公布N久了

请教大神,如果不小心加入了GDBFull,如何去掉呢?是J-Link EDU V10.1版本的

网友:
膜拜一下, 謝謝分享。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AF:
请教大神,如果不小心加入了GDBFull,如何去掉呢?是J-Link EDU V10.1版本的

应该需要读取J-LINK edu V10.1主控芯片固件,然后找到GDBFull字符段并修改为全F。读取固件是主要的,怎么读楼上有弄过的

网友Z(2020-02-03):
Jlink v10原版采用了LPC4332芯片,淘宝上一般用lpc4337或者lpc43系列芯片,没有什么区别。
看到有人已经对v10的固件做了修改,支持jlink DAP-Link 还有免费的离线烧录器功能,也就是将flasher的功能也做到了jlink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33r328cf741

网友:
引用 网友Z:
Jlink v10原版采用了LPC4332芯片,淘宝上一般用lpc4337或者lpc43系列芯片,没有什么区别。
看到有人已经对v ...

LCD版本V10  LCD是在盒子内吗?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Z:
Jlink v10原版采用了LPC4332芯片,淘宝上一般用lpc4337或者lpc43系列芯片,没有什么区别。
看到有人已经对v ...

太贵了,有啥便宜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0-09-27):
已经有复制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