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Z轴对刀的方便工具

楼主(2016-07-04):
这个淘宝就搜到,可以固定在雕刻机的原点附近,在表面上贴了块贴纸定位X,Y轴,换刀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准确的定位Z轴,适当地调节偏移量就可以达到对刀的目的了。不是广告,不要删帖封号。

网友:
楼主,上个连接。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5hice8f5b2

顺便问下村长,你编辑mach3界面用的哪个软件?

网友A:
Z轴好办,XY轴用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好办,XY轴用限位开关?

一般雕一件东西的时候XY轴并不会变化,只有Z轴因为换刀需要对刀。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参考这个用百分表,杠杆百分表等搞XY定位。目前我觉得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Z轴好办,XY轴用限位开关?

X轴和Y轴都是在第一刀加工前用铣刀铣料对刀或者用寻边器(分中棒)来对刀。

网友A:
比如我想加工一批工件,工件固定在雕刻机平台上的位置并不固定,我怎么能保证机器每次从工件的同一个位置开始加工?从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想加工一批工件,工件固定在雕刻机平台上的位置并不固定,我怎么能保证机器每次从工件的同一个位置开 ...

分中棒 寻边器 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RFPyJv&id=16225983035&_u=45hice8f5b2

顺便问下村长 ...

有个叫MachScreen的小工具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想加工一批工件,工件固定在雕刻机平台上的位置并不固定,我怎么能保证机器每次从工件的同一个位置开 ...

这个量大一般做治具吧,量小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亚克力等材料先雕刻一个可以卡入的模具。

网友: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