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核心板断电重启故障

楼主(2016-07-04):
我的周立功核心板,为什么会出现掉电后重启存在偶尔重启故障的问题,为了抓取故障时的信息,通过控制电源不停的重启成功后关闭电源,使用secureCRT抓取了正常启动和故障时的信息,截图如下:
故障是的截图:
正常启动的截图:
通过信息比对,是系统找不到ubio:rootfs这个文件,请问Linux高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是小白

网友A:
mxs-mmc 显示timeout, 你具体查查这块的驱动,看看为什么time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s-mmc 显示timeout, 你具体查查这块的驱动,看看为什么timeout~

没插SD卡,这个不是问题。我描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NANDFLASH的容错机制有问题,他们已经给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