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交流电机控制的,新手交流电机控制问题咨询

楼主(2016-07-04):
之前没有做过交流电机控制,新手问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做过的人指点一下:

1,汽车上的交流电机是同步还是异步的?同步异步有什么区别--电路方面有什么区别?程序方面有什么区别?

2,我之前做过BLDC,也是UVW三相,不知道跟交流电机有啥区别么?两者差别大不大?

3,交流电机的控制是不是变频器(V/F)控制,还是FOC控制??两者有什么区别?

4,有没有好的交流电机控制资料或者帖子学习下看看呢?感谢。

网友A:
1.汽车上什么电机都有同步 异步都有
2.bldc跟交流电机不是同一个概念  楼主大学不是学电气类的吧
3.汽车上必须用矢量,VF低速转矩太小,无法满足低速运行 另外楼主对异步电机的控制概念不清楚 异步电机那不叫FOC
4.交流电机控制资料网上很多,楼主可以参考ST TI 等大公司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汽车上什么电机都有同步 异步都有
2.bldc跟交流电机不是同一个概念  楼主大学不是学电气类的吧
3.汽车上 ...

1,就是控制车走的那个电机。
2,我不是,新手求解
3,那就用矢量控制么?不叫FOC叫什么?
4,感谢,我去官网找找

对于1.2问题后面的几点您能不能稍微说说呢。刚接触什么都不懂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汽车上什么电机都有同步 异步都有
2.bldc跟交流电机不是同一个概念  楼主大学不是学电气类的吧
3.汽车上 ...

汽车上用的应该是直接转矩控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汽车上用的应该是直接转矩控制吧

每个公司的算法不同得,目前做直接转矩控制的最好的是ABB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就是控制车走的那个电机。
2,我不是,新手求解
3,那就用矢量控制么?不叫FOC叫什么?

1.比如吉利的就是用BLDC、公交车上很多用的是异步机
2.异步机我感觉应该叫磁通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比如吉利的就是用BLDC、公交车上很多用的是异步机
2.异步机我感觉应该叫磁通矢量控制 ...

车上哪里用同步哪里用异步?怎么判别用同步还是异步?同步异步有什么区别--电路方面有什么区别?程序方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上用的应该是直接转矩控制吧

转矩和速度控制都有

网友C:
车上哪里用同步哪里用异步?
主驱电机2种都有,国内主流同步
怎么判别用同步还是异步?
测量空载反电动势,异步没有空载反电动势
同步异步有什么区别--电路方面有什么区别?
功率部分电路一样,异步一般采集转速即可,PMSM需要采集绝对位置,一般用resolver
程序方面有什么区别?
目前FOC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上哪里用同步哪里用异步?
主驱电机2种都有,国内主流同步
怎么判别用同步还是异步?

非常感谢,我那个电机是交流异步电机,看大多数都是矢量控制。不知道矢量控制是种什么控制方式?跟FOC有什么区别?FOC是不是输出变化的频率以改变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公司的算法不同得,目前做直接转矩控制的最好的是ABB了吧

大神,我在问个问题,现在的三相交流电机都有哪些算法?

常用的是FOC,VF和还有你说的磁通矢量这三种么?它们都用在什么场合?同步异步都采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上哪里用同步哪里用异步?
主驱电机2种都有,国内主流同步
怎么判别用同步还是异步?

我找了ST的官网: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html#design-scroll

我不知道像大多数交流控制器所说的“带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是哪种算法?看哪个文档?

楼主:
顶一下,新手求解答

楼主:
半夜起来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那个电机是交流异步电机,看大多数都是矢量控制。不知道矢量控制是种什么控制方式?跟FOC有 ...

建议你找本书看看

一般 矢量控制=FOC

FOC是不是输出变化的频率以改变电机转速?
不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找本书看看

一般 矢量控制=FOC

FOC 不就是变频输出么?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找本书看看

一般 矢量控制=FOC

我想问下,像这种说明书所说的控制器用的是什么算法:http://www.doc88.com/p-674129755779.html

看网上这方面算法太多也不知道什么区别,如果您知道告诉我具体名字,我好搜相应的文档资料去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像这种说明书所说的控制器用的是什么算法:http://www.doc88.com/p-674129755779.html

看网上 ...

无感矢量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像这种说明书所说的控制器用的是什么算法:http://www.doc88.com/p-674129755779.html

看网上 ...

应该是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车主驱电机 很少有无感

网友:
自行车但是有无感的

楼主:
那个是有速度传感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有速度传感器的。

没有看到有时候编码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车主驱电机 很少有无感

那个算法的名字叫什么呢?您能不能给我个链接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有时候编码器接口

那个算法的名字叫什么呢?您能不能给我个链接我学习下,我在官网搜到的都是FOC或者VF,不知道是哪个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