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做显示器,可以加装触摸板吗

楼主(2016-07-04):
客厅电脑接到了电视机上,觉得加上一个触屏操作更简便。
请问有什么办法加一个吗?电视机忘记有多大了,应该在50寸左右。

网友A:
我知道的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B:
这么大,估计得用红外的触摸屏吧

楼主不想用无线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是类似这样的

谢了。原来已经有这种东西,研究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估计得用红外的触摸屏吧

客厅用鼠标太麻烦了,觉得还是用触摸屏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