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15做的LED日行灯恒流电源

楼主(2016-07-04):
最近在某宝上买的飞度专用的LED日行灯和LED雾灯,买回来后一测试,里面没有做恒流电源,汽车电压在12-14V左右,该款LED灯14V时电流比12V时大了一倍多,随着电压增加,电流急剧上升。再看看那灯珠,顶多也就是0.5W,电流150MA的灯珠,那个灯是塑料外壳,就靠里面的铝基板散热,根据我的经验,时间不长,灯珠就要损坏。自己做个恒流电源吧,找了一下,PT4115这个芯片比较适合,请大家看图,太简陋,不要笑话。

楼主:
补充一点,PT4115这款芯片电流控制取样电压只有0.1V,电流调整很方便,请看资料

网友A:
DIM引脚悬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M引脚悬空即可。

知道了,谢谢回复,多用了2个电阻,我没有做这个试验。

网友:
我手上有3盘4115,jlc商城买的,先在用不上了,需要的坛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16-11-24):
我直接用7812给日行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7812给日行灯,还行

应该也是不错的办法,电压固定了,电流随着LED芯片温度上升还是会上升的,当然有不会上升得太多。7812后面如果再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应该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