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小批为什么不允许一起打包上传呢?

楼主(2016-07-04):
RT,
有十几款板子需要做个小批,PCB文件需要分别上传,

电话通知说必须分别上传文件,解释原因说是需要保存文件,

一起打包上传就不能保存文件了吗?

还是说有其他什么原因?

总之这样操作很麻烦,希望JLC改进。

网友A:
考虑到反单,如果不是一个pcb一个订单,将来无法反单。

如果修改在线下单程序,肯定能实现你十几个板子一次性上传打样,前提是你这些板子的工艺全部一样。只要自动把压缩包里面的文件拆分成多个订单就可以了。

估计这样的需求比较少,jlc就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反单,如果不是一个pcb一个订单,将来无法反单。

如果修改在线下单程序,肯定能实现你十几个板子一 ...

避免重复指定工艺,支持多文件上传,这些应该不难做到,做到这些就可以大大简化了,

另提个建议:
商城买了批元件,提示评价,
很多种多东西,本想支持一下,发现要一个一个评价,虽然比较满意,但几十上百种东西,这样操作很不现实。

网友:
用顺易捷的批量下单功能,可能方便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避免重复指定工艺,支持多文件上传,这些应该不难做到,做到这些就可以大大简化了,

您提到的这个功能之前有坛友提出,前段时间已上线了的,您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避免重复指定工艺,支持多文件上传,这些应该不难做到,做到这 ...

建议常用工艺固定有一个编号,这样就好给采购直接说使用多少多少号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