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大小设计

楼主(2016-07-04):
请问大家,可以建议一些常用的via大小参考吗?
一般内外径大小是多少,普通制程的极限为何?谢谢了

网友:
8/14mil,12/22mil,28/50mil
上面只是我习惯用的。最好还是要看看PCB加工厂的工艺能力。

网友:
我一般画0.35mm/0.7mm

网友:
4、6层板 ,最小0.25mm/0.45mm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
19/35 19/36

网友:
0.4/0.8mm

网友:
0.4/0.8mm。

网友:
电源0.7/1.4mm    一般0.5/1.0mm     密一点0.4/0.8mm   极限 0.3/0.63

网友A:
我通常用0.3mm/0.45mm, 有时0.2mm/0.4mm,这个由你PCB工厂工艺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用0.3mm/0.45mm, 有时0.2mm/0.4mm,这个由你PCB工厂工艺决定

好厉害,我最小用到0.35

网友:
撸主  两个附件供参考!

网友:
统一0.4mm/0.8mm 电源与地多打几个

网友:
0.3/0.5mm,
0.5/0.9mm,
0.7/1.2mm
常用的基本这三个

网友:
一般都是0.4/0.8mm,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一般的PCB厂,极限是0.3mm吧

网友:
0.4/0.8。太小怕出问题。一般过孔直径要大于1/4板厚。

网友:
全部是0.3/0.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