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控制电机,单片机跑飞情况下的保护方法

楼主(2016-07-04):
记得以前有个帖子看过,大致是PWM输出用电容耦合,一旦程序跑飞PWM输出变高或变低,都能让电机停下来。
这个帖子找不到了,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应该是PWM接了一个电容然后驱动一个三极管。没有PWM波形了,三极管就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