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知道以下 SOT23 六脚芯片 具体型号是什么,看图

楼主(2016-07-04):
哪位坛友知道以下 SOT23 六脚电源芯片 具体型号是什么,看图:

我找到了一些,像 CR6853, FS6830, ME8200, PT4201, OB2263...., 但不能确认。

网友:
看外围电路分析吧

网友:
像是2263这一类的电源芯片,要么就是兼容类的

网友:
看引脚功能貌似和OB2263兼容,但marking不一致

网友(2016-08-27):
随便用个6脚的反激控制芯片替换就行啊  都差不多,外围稍微改改。

网友:
电源芯片量很大吧,有可能是国产IC厂定制的。

网友:
立琦的R7731GE

网友(2019-01-04):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lz能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