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段式LCD的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6-07-04):
MCU自带的4个COM, 外加1621的4个COM, 共用10个SEG。 大家帮看下,行的通吗?

网友A:
找一个血压计芯片,大多是8个COM,肯定够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血压计芯片,大多是8个COM,肯定够你用。

兄弟,推荐下?

网友:
中颖,合泰,松翰都有,如果不想换平台,可以选和泰的驱动芯片,HT1622是8个COM的。

网友B:
STM8L152R8,自带8COM,最多40SEG,不用的SEG可当普通IO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L152R8,自带8COM,最多40SEG,不用的SEG可当普通IO用。

, 这价格不菲啊。

楼主:
EMC的EM78P520N合适,但也要4块多~

网友C:
中颖的SH79F166A,8*19的LCD,LQFP44,,16K的flash,不知道满足LZ的要求没?我有朋友出这货

网友D:
不可行,无法保证MCU和1621的COM/SEG同步或者相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颖的SH79F166A,8*19的LCD,LQFP44,,16K的flash,不知道满足LZ的要求没?我有朋友出这货 ...

关键是价格~~~~~可以PM我底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行,无法保证MCU和1621的COM/SEG同步或者相位一致

是不行~扫描难做到同步

网友:
2片1621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