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12V低成本封闭电路的电力线载波通信

楼主(2016-07-04):
查询了市场上的电力载波模板,很少有应用于AC12V电路中的,有的成本都比较高。
实际传输的数据字节不多,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用ST7540做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7540做应该可以

是可以的; 考虑到成本,我找找更低成本的方案。
因这个是配套一个低压产品控制,成本高客户确实不同意。

网友B:
直流载波吗?24V载波  IFM 易福门  有24V 用于工业控制的ASI 总线 或许可以把交流载波应用到24V直流载波 用于IO点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载波吗?24V载波  IFM 易福门  有24V 用于工业控制的ASI 总线 或许可以把交流载波应用到24V直流载波 用 ...

我刚查了下,直流确实可以载波; 我这个用交流就可以,应该简单点。
您说的产品我查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