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门弄斧,大范围WIFI覆盖解决方案及技术要点

楼主(2016-07-04):
上个月完成了一个商场的WIFI覆盖施工,作为资深苦力强,忙活了20天,最后完成了感觉效果杠杠的,外网带宽不过100M专线(移动给的公网固定IP)。测试时候估计上网人数应该在几十人,连接上这个WIFI系统的人数应该超过一百人了,获取IP地址不用一秒,视频不卡,隔了两堵实墙,手机上信号只有一格,上网仍然正常。该商场里面一层楼就有200个无线WIFI信号,随便在一个地方,手机都能搜索到20个以上的WIFI信号。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还能保证这样的上网体验,其成本也很高,设备选择也是关键。整套成本估计40万左右吧。

我不是单纯的苦力强,能干这个苦力活,也是之前研究过无线WIFI覆盖和无线网络远距离传输,在这个基础之上,混入弱电行业,接触到了更多的东西。

本人水平不高,至今不太会配置三层交换机,也不太会配置防火墙,只懂原理,未曾实操。如有不对的地方,望大神不吝赐教。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的性质。是一个新开的商场,由一家公司投资建设WIFI系统,商场没有掏一分钱。投资者不是傻瓜,需要有回本的渠道。使用WIFI的,没有掏钱,掏钱的是里面的商家。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人出门,不管年纪多大还是多小,手头都有手机,智能机更是遍地开花,走到哪儿都是捧着手机玩,最大的担心就是流量不够啊。

好啊,来我们商场吧,天热有冷气,饿了有饭吃,有免费WIFI……以前天热很多人到商场蹭冷气,商场求之不得,现在你可以随时去蹭网,商场更是求之不得。

这个投资方在WIFI系统建设完成后,搞了一次大活动,只要下载他们的APP,就能抽奖,实打实的抽奖,绝大多数人都有奖品,最大的奖品是水果机。我的妈呀,那个火爆程度,周围的商家那个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足以杀死两个集团军。

好了,投资方如何回本及盈利呢?有人想到了,对,就是那个APP,上面全是这个商场里面的优惠活动信息。

以免费WIFI为诱饵,以抽奖活动为诱饵,将这个商场周边用户手机上安装好APP。平台搭建好了,现在再对商家优惠一下,等他们尝到甜头后,收费!!!大致算了一下,假如每个商家一年2000元,不到一年投资全部回本,以后就是坐着收钱。

废话说完了,现在开始谈技术吧。

WFI覆盖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布式AP覆盖,一种是天馈式覆盖。

这个说法可能不太正确,这是我的理解。

分布式AP覆盖,以大量AP分布在各处,相连两个AP覆盖范围重叠,但使用不同信道,一般使用1、6、11这三个信道做蜂窝式覆盖,就如同手机网络一个样。

该方案的优点是负载能力强,在AC控制器管理下,可将两个AP覆盖重叠区域的终端均衡负载,同时,施工工艺上也很简单可靠。

缺点也明显,成本高,干扰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容易被干扰。不同设备漫游时候会出现不同时长的断网。

天馈式覆盖,以少量AP作为信号源,用馈线或者馈管延伸,用腔体功分器做分配,然后接上天线实现覆盖。

优点明显,信道干扰小,可以实现真正的无缝漫游,至于成本方面,小不了多少。

缺点是负载能力有限,毕竟一个很大区域内就一个AP。对施工工艺要求高,对系统维护人员要求也高。

可以看出,两种覆盖方式优缺点基本上互补,至于哪一种方案比较好,这个还真难说,要看具体环境。比如商场,使用分布式覆盖比较好;公司宿舍,使用天馈式覆盖比较好。

同样一个工程,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设备,其报价都不一样。话说前不久,有一个公共宿舍找我,给他做的方案报价33万。另外一个人报价7万。行,7万你做。死了我再来。这个公共宿舍合计13层楼,住了大概1500人。他7万元,使用的是TPLINK之类的设备,才100多,而我做的方案用的是华三,一个AP就1000多,相差10倍。他没有使用三层交换机,简直就是找死。年初被人叫去肇庆做苦力强,到了现场发现一水的TPLINK,当场就懵了,印象中这玩意儿只能用于一般家庭环境,要用在一个大型企业宿舍覆盖,找死。确实,做苦力强的人也被那个不懂门道的人拖下水,苦力钱都给不出!!!!

一个常见的大型WIFI覆盖系统大致如下,该方案认证系统放在本地。

现在很多防火墙可以替代路由器,所以该方案已经不需要路由器。

该方案可以实现2000人上网,前不久实施的就是这个方案,获取IP地址不到一秒,获取认证页面不到一秒,认证也很快。

大型WIFI覆盖,务必使用三层交换机做VLAN划分,别问为嘛,去问一下公司网管就知道VLAN好处。大型WIFI覆盖最好是基于端口的VLAN,如果需要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SSID供不同的业务使用,那更需要SSID与VLAN绑定。

如果上网人数在500人以下,可以考虑使用软路由方案,测试过海蜘蛛、ROS系统还不错。爱快就免了,流氓!!!其他系统大同小异。500人以下可以不使用防火墙,但路由器选择需要留意。最好是认证计费系统分开,减小路由器压力。

如果是家庭使用,TPLINK倒是一个选择,整套系统成本也低,万一宕机了,断电重启,如果不能忍受,那就荷包出血吧,上其他AP。

对于设备选择,一定要做事先计算,有多少设备上网,网络需求,计算其数据总量,然后以此为依据选择设备。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公司网络慢如蜗牛,特别是一些成长型公司,不管如何折腾都没有多大改观,换成是我在这个网络中,直接试试ARP欺骗瘫痪掉网络,逗你玩先。这种情况,很多人直接怀疑路由器死机了,设备过热,有人蹭网。其实都不是,是设备选择不当。

交换机和路由器或者防火墙,发现都有几个很重要的参数,这几个参数在中大型网络系统中至关重要。转发率、背板带宽、并发数、连接数等。对于防火墙,更需要注意网络吞吐量。

对于很多人说的家庭环境,实在不建议搞什么桥接,首先来说,它不能无限漫游,第二,那个上网速度也是蛋蛋疼。最重要的是,经常宕机!!!!反正我试过,用起来生不如死,最后干脆不用还好些。

家庭环境中,建议大家直接布线到每个房间,然后接AP,用AC控制器管理,实现无限漫游。对于不能布线的环境,可以考虑UBNT做网桥,使用2.3G或者5.8G频段,错开2.4G这个拥挤的频段。

第一章节完,最后做广告。承接网络覆盖工程,包含但不限于WIFI覆盖,网络系统改造。承接各种监控防盗系统建设和改造。承接农村无线覆盖工程。承接OLT网络系统工程。承接远距离网络传输工程。承接一切弱电工程,不承接给厕所安装摄像头这种下流的活儿,但安装WIFI乐意。

编辑增加楼下问题,昨晚写得比较凌乱,很多重点没有说到。

1,上面那个框图,各个系统的作用。防火墙不用说也知道是什么作用,组建WIFI网络一定程度上要注意这个,根据经验,防火墙选好,事半功倍。核心三层交换机要带有portal功能,以便配置portal认证。portal认证服务器负责认证页面,就是手机在某些地方连接网络后浏览器不管打开哪一个网页都会弹出认证页面的那个东西。为虾米要用一台单独的服务器呢,像这样的大型网络,可能有时候同时请求认证,一般路由器直接没有那么多的并发数。当你在某些超市连上他们的网络后,半天弹不出认证页面,多半卡在这里,当然也可能是路由器负荷本身就大。认证、账户存储服务器,没有和portal认证服务器在一台机子上,也是为了速度,像这样的大型工程,保存的用户信息可能真的是上万,要能快速检索需要服务器稳定,如果和portal服务器合并,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2,AC控制器这玩意儿,其实我也不太十分懂,只知道施工。像低端的TPLINK,估计AC控制器的作用就是给AP下发配置,用户认证(比较简单),协调AP负载。但高端的AC控制器,价格都是上万,而且管理的AP数量非常少,比如中兴的AC管理器,价格上万,能管理的AP也就是16个AP,增加Licenses就要加钱。看了高端AC控制器和TPLINK的AC控制器,其介绍完全是两码事,TPLINK强调的是基本功能,而高端的都在其他方面下工夫。估计AC控制器一定程度上也在干交换机、防火墙、路由器的工作。可能所有AP的数据都经过AC,然后再转出去,也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得通为什么AC控制器都比较贵。

每一家的AC和AP都是自用,没有通用,别想着用张三的AP搭配李四的AC,他们都是私有协议,搭配就是鸡同鸭讲。

现在有的软路由如爱快,软路由内置软AC,看似工程省钱了,不过明白AC控制器作用后,最好别玩。除非客户对网络需求不高,只要有一个WIFI信号在那儿就行了,这种情况下出于资金考虑可以使用,但后果一定要和客户说清楚,免得把自己抵死在墙角。

3,关于家用,上面说过,TPLINK可以考虑,反正不行了就重启。该方案适合经济简单的情况下。如果要稳定,而且是豪宅面积大,华三小贝系列,价格翻了几倍哦。如果正在装修,可以考虑天馈系统,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手机信号也叠加进来,解决室内手机信号盲区。至于AP,个人建议中兴615,或者815。看了很多人使用,效果还行。声明本人没有使用过。

天馈式系统,接头处一定一定要做好,最好使用N型接头,对应使用合适尺寸的馈管。务必保证接头处连接正常,这就是为什么推荐使用N型接头的原因。如果AP处接头没有接好,造成AP无天线负载,容易烧毁AP内部功放。如果天线位置没有接好,可能出现该处信号弱。家用采用该方案,单独一个AP,使用胖模式就够了,里面设置和无线路由器上的无线部分差不多。

天馈式WIFI覆盖,很多人不愿意做,其原因也是如此,细节处需要经验和一定的基础知识,而施工则需要速度,施工费一般按照AP数量定。一个天馈式系统,其施工成本比AP价格可能还要高。

再次更新,直接上干货:

ROS路由学习视频教程,记得及时下载或者转存,百度盘空间不够情况下会取消分享。你也可以转存后在这个帖子里面二次分享,多个备份方案,方便后来人。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XG6PVe 密码:int9

网友A:
这个广告有点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广告有点技术含量。

混了这么多年,发现搞弱电才是我的强项,从毛都不懂一根到现在略懂几根毛,没用多少时间。

继续混饭吃,估计论坛没多少人接触到大型网络,发个广告出来也没多少作用。

前段时间做的苦力强,设备全是人家的,全部从人家总部发过来,一个破机柜也要从总部发过来,搞得稀巴烂,质量又差劲。当地大把采购渠道,不会利用资源,搞得施工的人为了等设备不得不停工。

网友:
LZ谦虚了

楼主:
关于爱快软路由,这是一个免费的软路由,他们说他们盈利方式是靠硬件,但是,有人发现他会劫持用户行为。

以下帖子内容不转载了,有兴趣自己看一下,转载过来内容太多了,占用版面。这是人家分析爱快劫持用户行为的过程,纯技术贴。

爱快x86版本确实存在 APK跳转劫持 和 百度联盟等劫持
http://forum.anywlan.com/thread-394984-1-1.html
(出处: http://forum.anywlan.com/)

本人之前测试过一段时间,发现爱快软路由,打开网页很慢,占用系统资源过多,最后换了维盟才真的感觉到了上网速度。本来想换ROS的,可惜用户不会操作,作罢。

另外告诫大家,乐光AP不咋样,我是受害者。如果你想用,请做好小白鼠心理准备。

楼主:
为什么桥接不太好用?

首先来说,无线速率本身就不如有线速率,300M无线除去无线本身纠错数据和其他数据之外实际有效速率只有180M左右了。由于无线是单工的,折半。有线可以双工,等同于速率加倍,双向传输不受影响。

第二,无线桥接是将上一级被桥接的WIFI信号数据处理后再通过自身SSID传输到终端,这一来一回,差不多只有1/4的速率了,桥接的路由器带载设备过多,直接死翘翘!!

见过有人用桥接方式做监控,把自己玩死!!!

如果非得需要采用无线方式,加一对网桥吧。优选UBNT,土豪用正品吧,一个500左右,至少两个才能使用。要经济就搞山寨版的,马云家大把。本人2014年上网就是使用54M网桥桥接,中间还有中继站,从来不用重启。

网桥是什么?这样去理解。某台电脑和上一级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不能走网线也不能走光纤,但能走无线,不过距离超过300M,无线路由没戏,也不稳定。请用网桥加定向天线,终端电脑的IP地址就和直接用网线连接的一样。包君满意!!!

对于公司来说,网桥的用途就是仓库,周边监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爱快软路由,这是一个免费的软路由,他们说他们盈利方式是靠硬件,但是,有人发现他会劫持用户行为。

请问您觉得panabit怎样,免费版的,限制256个客户端。

网友C:
楼主你那图里poe交换机应该不是三层也不需要三层的吧,只要支持网管和vlan之类的特性就够了。另外插一句,ros的强大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楼主强人。

网友:
学习一下,多谢分享,很有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觉得panabit怎样,免费版的,限制256个客户端。

没有测试过,不知道。

这种东西,最好是收费的,有技术支持的。一旦上了贼船,下不来,爱快就是捏住用户这个软肋,免费为幌子,后期慢慢搞,和360一个套路。

乐光害我就是技术支持不到位,搞死我了,后来打死也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图里poe交换机应该不是三层也不需要三层的吧,只要支持网管和vlan之类的特性就够了。另外插一句,r ...

最好也是三层,至少两层吧,假如要做两个SSID,对应不用业务需要,傻瓜交换机直接死啦死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过,不知道。

这种东西,最好是收费的,有技术支持的。一旦上了贼船,下不来,爱快就是捏住用户 ...

也有收费的,根据用户数量定价,免费版是256个用户,小网络够用。
主要是这个界面简单,尤其是流控,比ROS简单多了,点点鼠标就能搞定,适合给没网管的小公司用。

网友:
弱电施工专家比当电工有前途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好贴,全是干货

网友:
图文结合谢谢了,mark

网友A:
楼主,推荐一个好用稳定的WIFI吧,带10个客户端左右,二手也没关系,价格适中即可。
我一直用Cisio Linksys WR54G,当时买的二手,用了10年了,很稳定,很少掉线,只是速度有点慢,穿墙能力一般般。

网友:
学习了,开阔眼界

网友:
这个贴,打赏总是出现“不能打赏自己”,晕。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
出租屋内没法扯网线,用的TP的无线AP的repeater模式,还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了这么多年,发现搞弱电才是我的强项,从毛都不懂一根到现在略懂几根毛,没用多少时间。

继续混饭吃, ...

牛逼人物啊, 请教下入门的话,有没有什么书推荐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下大型网络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了这么多年,发现搞弱电才是我的强项,从毛都不懂一根到现在略懂几根毛,没用多少时间。

继续混饭吃, ...

楼主不是养鸡鸡老板么?
怎么改行啦?

网友:
楼主能否再详细说一下“天馈式覆盖,以少量AP作为信号源,用馈线或者馈管延伸,用腔体功分器做分配,然后接上天线实现覆盖。”和家庭的无线漫游方案看。估计论坛大部人最关注的是这个。譬如说用哪些设备,价格如何。如何去设置、连接

网友:
这广告打得不错

网友:
专业的哦~~~~~~学习下

网友D:
楼主,听说国内的软路由(包含维盟)都是跟爱快同一套路,广告和劫持由路由厂商的服务器控制开和关,不知是否真实,另外中兴W815N用过没,什么效果,求推荐覆盖广的AP.谢谢

网友:
通信行业比电工和农业好多了,楼主这条路子很宽。

网友:
电工改弱电施工不错

网友:
给网管学习一下。

网友E:
求楼主推荐一个家用八口的交换机,要稳定的,二手的也可以,不知华三,华为s1024如何。原来用的腾达八口路由,三年就坏了两个。

网友:
网桥怎么弄    ~

网友:
干货,必须支持。我最近在做一个设备就是帮助WiFi部署用的,这类需求现在越来越多了

网友:
好久没见精华贴了,必须打赏。。。

网友F:
刚看了天馈式的。就百度了下,再淘宝了下
发现中兴的AP(ZXV10 W815N)比较便宜,但不知道效果如何: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461702963
看了下面这2个图片,有机会给朋友的大房子试下这种方式看。

网友:
AC控制器 账号管理  认证服务器这些用的是什么

网友:
接入控制器(Access Controller或Wireless Access Point Controller),即无线控制器,是一种网络设备,负责管理某个区域内无线网络中的AP。
主要功能包括:对不同AP下发配置、修改配置、射频智能管理、用户接入控制等。该设备由无线网络发展而来,区别于最初的无线网络都是自主单体的管理方式,对于某区域需要大面积的无线覆盖,往往需要多个AP(无线接入点)协同工作,单独配置AP的方式已经成为工作量的瓶颈,由此衍生出无线控制器。目前的无线控制器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集成了三层交换机以及认证系统等众多功能,成为运营商以及企业部署无线局域网的必备设备。

这个AC控制器,是有相关协议跟无线AP通信么,   他7万元,使用的是TPLINK之类的设备,才100多,而我做的方案用的是华三,一个AP就1000多,相差10倍。    家用TPLINK这种,只有网页设置界面吧。AC控制器怎么去控制它的。

网友:
此帖牛逼,推荐给公司网管看下。

网友G:
如果桥接不靠谱,那么电力猫靠谱吗?

网友:
多谢分享!以前都是小打小闹玩玩openwrt,长见识了。很好奇那个天馈式...
用tplink的还好,以前见过用mtk芯片的路由器做无线覆盖的,生不如死

网友:
好贴,讲的很清晰

网友:
WIFI有没有用泄露电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桥接不靠谱,那么电力猫靠谱吗?

更不靠谱,电力猫受干扰很大,速度时快时慢,保证你疯狂到想吃人。

电力猫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楼主推荐一个家用八口的交换机,要稳定的,二手的也可以,不知华三,华为s1024如何。原来用的腾达八口路 ...

不要用腾达之类的就行了。或者搞一个二手的铁壳交换机都要好些。

腾达缩水到已经不能再缩水了。之前做的一个 监控,用腾达交换机,一年坏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听说国内的软路由(包含维盟)都是跟爱快同一套路,广告和劫持由路由厂商的服务器控制开和关,不知是否真 ...

有人反映维盟劫持用户,后来看了一下,是某一个版本。相对而言,维盟还算不错。但琢磨一下ROS,你可能对其他路由器毫无兴趣了。

没有一个AP就能覆盖很宽的,特别是室内。室外采用扇区高增益天线倒是能覆盖很宽。不要迷信大功率,大功率会造成单边通信,如同基地台和手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看了天馈式的。就百度了下,再淘宝了下
发现中兴的AP(ZXV10 W815N)比较便宜,但不知道效果如何:https: ...

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施工需要注意。

网友H:
楼主不养鸡了吗,我也想转行搞这些,不知该怎么起步

楼主:
透传,网桥只有一个LAN口,使用一对网桥,一个设置为AP模式,和设置无线AP一样,一个设置为站模式,和设置无线终端一样。

网桥里面的DHCP是关闭的,两个网桥完全连接上之后,两个网桥的LAN口是透传的,就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养鸡了吗,我也想转行搞这些,不知该怎么起步

别碰农业,血的教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别碰农业,血的教训。

不是搞鸡,想转行搞弱电

网友:
模式不错,赞一个!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个好贴啊,赞102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搞鸡,想转行搞弱电

很简单,搞懂交换机原理,防火墙,路由器,无线AP就差不多了。

认证系统可以看一下海蜘蛛。

关键的关键,要有工程上手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搞懂交换机原理,防火墙,路由器,无线AP就差不多了。

认证系统可以看一下海蜘蛛。

路由器就够学很长时间了,防火墙基本也只能学个皮毛吧。

网友:
ROS  配置好了,极其好用

PS:规则多了,需要一个强大的U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搞懂交换机原理,防火墙,路由器,无线AP就差不多了。

认证系统可以看一下海蜘蛛。

关键的关键,工程不知该如何报价

网友:
wifi覆盖,学习了!

网友I:
承接一切弱电工程,不承接给厕所安装摄像头这种下流的活儿,
哈哈。
卤煮不养鸡了?我有同学还在家里养鸡,有一次被偷了,抓了条高加索看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键的关键,工程不知该如何报价

对,报价是关键,关键中的关键是搞清楚材料清单和所需工时而已。

网友J:
大牛,顺便咨询一个问题,大概60多人的规模,用5G的话,用什么路由器比较好合适?

网友:
经验之谈,娓娓道来,看得好舒服。

-----------------------------
靠,打赏位置的头像吓了我一跳 ,N年前的头像怎么冒出来了。论坛BUG!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牛,顺便咨询一个问题,大概60多人的规模,用5G的话,用什么路由器比较好合适? ...

RUCKUS/ARUBA/UBNT/MIKROTIK/NETGEAR/CISCO,这些是国际品牌,

国内的H3C、锐捷、、信锐

80人,不知道人员分布情况,建议几个华三小贝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承接一切弱电工程,不承接给厕所安装摄像头这种下流的活儿,
哈哈。
卤煮不养鸡了?我有同学 ...

养鸡死路,在外面随便搞都比家里强,唉,无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养鸡死路,在外面随便搞都比家里强,唉,无奈!!!!

以楼主的水平,几个网络工程下来,在东莞一套二手房是小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楼主的水平,几个网络工程下来,在东莞一套二手房是小事吧。

给你一个发财的路子,如果你身边有员工村,人数在1000人左右,投资30万做覆盖,每台终端收费20元/4M。WEB认证,账号和MAC地址绑定。两年内实现盈利。以后就是坐着收钱。

嗯,没有路子,没有关系当我没说,想在东莞买房,碰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有技术没路子,哈哈!!!

网友:
真是一个大工程,以前在商场上免费WIFI的时候从没想过有这么复杂

网友K:
楼主,怎么能看出爱快的这些流氓行为呢?之前给家里的两层旅馆搞了个爱快,带四个中兴ap+16个天线,号称能带200个手机。当时稀里糊涂的搞上了。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给出的云盘资料是好东西吖!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能看出爱快的这些流氓行为呢?之前给家里的两层旅馆搞了个爱快,带四个中兴ap+16个天线,号称能 ...

有人抓包分析过,后来爱快觉得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更新了,不干这事了。

但…………他投入那么多,怎么收回成本并盈利?雷锋附体?神秘资金支持?

所以,不相信他免费能做出好东西,老老实实花钱买正版,要不琢磨一下ROS系统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能看出爱快的这些流氓行为呢?之前给家里的两层旅馆搞了个爱快,带四个中兴ap+16个天线,号称能 ...

连接爱快路由后,你在手机安装的APP软件未必是官方,而是被替换成山寨的.

网友L:
楼主分享的好内容,向楼主致敬。
楼主看我现在的情况能如何改进?
我在出租屋租了两个房,一个休息一个办公,门口斜对,中间隔了一个别人的房。
休息室使用路由猫一体机上网,工作室加了一个wifi的中继器,wfi覆盖两个地方。
两个设备都靠着门口放置,但不允许放到门外——房东不允许。
目前连接稳定,长时间工作也不用重启。最大问题是延时长,速度低。工作室访问休息室的nas,速度只有1MKB/S。
这种情况应该是使用了楼主说到“桥接”方案造成的。
我希望在两个房之间连接可以提高速度,同时像现在这样来回不用切换WIFI SSID,请楼主给些建议我该如何改进?

网友:
学习了,真是好资料。平时碰到这个网络问题就是抓虾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lz做这个是正规套路,我最近也做了一个办公无线网络方案,5层楼宇,几百号开发员工,高密度wifi覆盖+千兆桌面,华为AP+AC控制器,802.11ac覆盖,内建机房,不过出口只有百兆……

网友M:
漫游切换的时候是否有统计过?最慢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分享的好内容,向楼主致敬。
楼主看我现在的情况能如何改进?
我在出租屋租了两个房,一个休息一个办公 ...

1,和房东协商,在走廊位置里面钉线槽,然后布网线,此法最简单也是最稳定的。线槽不会影响到美观,参见出租屋的线槽。

2,看样子你租的两个房间可能面向走廊有窗户或者其他什么的。只要不是铁门,不全是墙壁,可以使用网桥方案,淘宝大把山寨版的UBNT,一定记得使用定向天线,就是那种配套的平板天线,其目的是让两个网桥之间少一些其他信号的干扰。UBNT网桥很牛,像你这样的环境记得调低功率使用。

至于想无缝漫游,可以考虑便宜货AP+AC,这个比较省事也比较省心。也可以把两边的无线路由器设置成相同SSID,但一定要调低功率使用!!!保证一个房间的无线路由覆盖不到另外一个房间。

也可以试试以下这个东西,这是我收集的,本人没有亲自验证过。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ppgNk 密码:n317

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两边PING以下网关,肯定有一边的延时非常高,现在是上网高峰期。前几天,蜗居这里,路由器就在电脑旁边,晚上高峰期我PING路由网关,延时最高到三秒,甚至失败。换一个信道或许就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漫游切换的时候是否有统计过?最慢需要多长时间?

一般几百毫秒算正常,有的可能超过三秒,那就不行了。

你可以通过PING的方式,在两个AP间移动,看看这个网络好不好。

网友:
感谢楼主,要搞这个弱电施工,要不要考什么资质证书啊。楼主办班招生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般几百毫秒算正常,有的可能超过三秒,那就不行了。

你可以通过PING的方式,在两个AP间移动,看看这个 ...

我有个需求在长度1000米类似酒店走廊的地方布置AP,每个AP间隔60米,希望漫游切换的时间严格控制在500ms以内?分布式覆盖是否可以实现?如果不行,天馈式覆盖呢?

网友:
楼主乐于分享的精神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推荐一个好用稳定的WIFI吧,带10个客户端左右,二手也没关系,价格适中即可。
我一直用Cisio Linksys ...

其实家用而言最稳定的WIFI设备是带WIFI的光猫

网友:
到处被WIFI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个需求在长度1000米类似酒店走廊的地方布置AP,每个AP间隔60米,希望漫游切换的时间严格控制在500ms ...

好一点的AP完全可以达到要求,据说国外某几款AP实现了零延时。

酒店走廊安装的目的是什么?给客人用?客人多数时候在房间内,如在房间内上网,效果很差。建议使用面板式AP。

如果走廊WIFI做其他用途,天馈式倒是不错选择,可以和手机信号放大器一起布线,解决WIFI覆盖的同时解决手机信号问题。

网友:
好东东,留看备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一点的AP完全可以达到要求,据说国外某几款AP实现了零延时。

酒店走廊安装的目的是什么?给客人用?客 ...

不是酒店内使用,是工厂内给设备使用,设备会来回移动,但需要实时通信。所以要求较快的漫游切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酒店内使用,是工厂内给设备使用,设备会来回移动,但需要实时通信。所以要求较快的漫游切换速度。 ...

建议使用大功率AP加上天馈系统搞定,大功率的原因主要是天馈系统损耗大。

也可以使用靠谱的AP搞定,比如华三小贝系列,但造价就高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建议使用大功率AP加上天馈系统搞定,大功率的原因主要是天馈系统损耗大。

也可以使用靠谱的AP搞定,比如 ...

天馈系统是否有长度的限制?还是取决于AP的功率?比如5W的AP功率,天馈可以使用的距离是否有经验值?

网友N:
大型WIFI覆盖,务必使用三层交换机做VLAN划分。大型WIFI覆盖最好是基于端口的VLAN

请问,基于端口的VLAN,不同端口网段一样吗?   如果一样可以用二层交换机替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天馈系统是否有长度的限制?还是取决于AP的功率?比如5W的AP功率,天馈可以使用的距离是否有经验值? ...

一般而言,建议6个左右吸顶天线,最大功率1w左右,馈线长度30米左右。一般ap带载也就30人。

网友:
技术贴 顶起!

网友:
这种VLAN划分,不同部门之前wifi没法漫游的吧?

网友:
100多的AP  和   1000多AP  主要区别在哪?

网友N:
无线WiFi覆盖用哪个牌子的产品好?

目前一线品牌是 ?乐光 ? ?维盟 ? ? 艾泰 ? ?飞鱼星 ? IPCOM ? ?TPLINK ? ?,当然了 华为和中兴的除外, 华为和中兴的价格太贵了,比其他的牌子贵个十多倍,除非Z.F.大型项目,一般的普通项目还是不会使用华为的设备的

网友:
技术贴,看楼都感觉看不完。
(好多帖子看不了,没辣么高的权限。估计没啥机会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无线WiFi覆盖用哪个牌子的产品好?

目前一线品牌是 ?乐光 ? ?维盟 ? ? 艾泰 ? ?飞鱼星 ? IPCOM ? ?TPLINK  ...

乐光,TPLINK垫底了,国内至少华三吧。

RUCKUS/ARUBA/UBNT/MIKROTIK/NETGEAR/CISCO,这些是国际品牌,国内的H3C、锐捷、华为、信锐

网友:
华三的还行,  行的原因是华三可能是违规的。  按相关标准, wifi的信号发射功率不能超过100mw, 但华三一般给这些地方用的, 都是500mw的产品。   所以, 信号会更强一些。 这样的好处是我们在布署的时候, 可以有比较大的余量。    特别是在用馈线把天线和AP拉开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同类似的项目,  使用的是aruba的产品, 性能确实相当的牛X,一个AP轻松带动60多个客户端。。     由于aruba尊守相关规则, 所以,它的发射功率只有100mw, 为了更好的信号,和减少信号到天线的损失, 连接采用的是1/2馈管。。 馈管做头简直做到生不如死, 又硬又难做。  太折磨人了。   不过安装完成后, 效果好到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大型WIFI覆盖,务必使用三层交换机做VLAN划分。大型WIFI覆盖最好是基于端口的VLAN

请问,基于端口的VLAN, ...

1. VLAN就是为了隔离广播域,  所以, 不同的VLAN肯定是不在同一网段的。  不管你是基于端口的VLAN还是基于mac地址的。
2. VLAN本来就可以在二层上划分,三层交换机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划VLAN, 而是让不同的VLAN之间可以通信, 起到的是路由器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光,TPLINK垫底了,国内至少华三吧。

RUCKUS/ARUBA/UBNT/MIKROTIK/NETGEAR/CISCO,这些是国际品牌,国 ...

ruckus的我也用过,  主要是天线做得确实牛B。   据说ruckus的研发都是些学习雷达专业的博士组成。  ruckus的天线拆开后, 你会发现横竖多少个电路板, 为了尽可能多的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 同时, 它又使用的可控相阵列技术, 让信号灵活的增益和抑制。  ruckus的信号强度在相同发射功率下,是最强的。  亲测绝对秒杀思科。

网友P:
华三可以拿到工程机,价格低很多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1. VLAN就是为了隔离广播域,  所以, 不同的VLAN肯定是不在同一网段的。  不管你是基于端口的VLAN还是基 ...

如果按不同网段VLAN分组, wifi终端移到到另一个VLAN期间  网络就要重连才能上,网段都不一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三可以拿到工程机,价格低很多的。

工程机在哪拿?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按不同网段VLAN分组, wifi终端移到到另一个VLAN期间  网络就要重连才能上,网段都不一样了啊

wifi终端为什么要从一个VLAN移到另一个VLAN呢?正常情况下, 一个SSID肯定是对应着一个VLAN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华三可以拿到工程机,价格低很多的。

同求渠道,正好需要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O:
wifi终端为什么要从一个VLAN移到另一个VLAN呢?正常情况下, 一个SSID肯定是对应着一个VLAN的嘛。  ...

我也是咨询VLAN是怎么划分的,不同的VLAN是不是不同网段。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也是咨询VLAN是怎么划分的,不同的VLAN是不是不同网段。

划VLAN的目的就是为了隔离广播域,  也就是说, 划VLAN就是为了把不同的主机划在不同的网段, 所以, 不同的VLAN肯定是不同的网段。

网友:
谢谢分享,也来学习一下网络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划VLAN的目的就是为了隔离广播域,  也就是说, 划VLAN就是为了把不同的主机划在不同的网段, 所以, 不 ...

这样的话   终端从一个VLAN移动到另一个VLAN 就要重连 才能上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话   终端从一个VLAN移动到另一个VLAN 就要重连 才能上网的

那是肯定的。。  两个不同的VLAN本来就是要重新连接的。

网友Q: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公司网络慢如蜗牛,特别是一些成长型公司,不管如何折腾都没有多大改观,

我现在就是这样,才50号人,有线无线网络都慢到爆,我折腾了好多次了,有办法弄弄没?

网友R:
楼主实力很强,我家现在2根光纤,
一根电信8M网,上传50K/S,下载800K/S
一根移动20M网,上传下载都是2000K/S
正琢磨把2个网络合并起来用!需要有无线信号,不知道软路由合适用么?
对了,是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公司网络慢如蜗牛,特别是一些成长型公司,不管如何折腾都没有多大改观,

我现在就是这 ...

维盟路由器型号要选一下,华三ER3100或者3200,区别在于后者是双WAN。

做好策略,禁止掉BT和P2P软件。

十有八九现在用的是家庭级别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实力很强,我家现在2根光纤,
一根电信8M网,上传50K/S,下载800K/S
一根移动20M网,上传下载都是2000K/ ...

喜欢折腾就用一个普通路由器硬改刷机,比如腾达W300系列的,好几款可以改了刷磊科236or235固件,好像都是双WAN口,或者TPLINK硬改后刷openWRT也可以做多WAN

网友:
火了,来学网络知识

网友:
这个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桥接不靠谱,那么电力猫靠谱吗?

电力猫不靠谱,受电网噪声影响波动太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般而言,建议6个左右吸顶天线,最大功率1w左右,馈线长度30米左右。一般ap带载也就30人。 ...

在家里用的话, 天馈系统,漫游切换是要等到一个没信号才切换到另一个,还是发现一个信号比现在的强度超过一定值就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家里用的话, 天馈系统,漫游切换是要等到一个没信号才切换到另一个,还是发现一个信号比现在的强度超 ...

天馈系统不存在切换问题,相当于天线的延伸。

分布式AP覆盖确实存在切换,由AC控制器执行。

网友M(2016-08-03):
引用 楼主:
天馈系统不存在切换问题,相当于天线的延伸。

分布式AP覆盖确实存在切换,由AC控制器执行。 ...

明白了,淘宝上搜索wifi天馈很少内容,是要搜索其他什么关键词吗,或者有没有购买渠道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明白了,淘宝上搜索wifi天馈很少内容,是要搜索其他什么关键词吗,或者有没有购买渠道推荐。 ...

自己做天馈很麻烦,关键是街头匹配问题。

淘宝关键词为:馈管,腔体功分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自己做天馈很麻烦,关键是街头匹配问题。

淘宝关键词为:馈管,腔体功分器 ...

如果天馈安装有难度的话,家庭使用的话有什么方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天馈安装有难度的话,家庭使用的话有什么方案建议?

单独一个AP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单独一个AP就行了

这样的话每次得手动切换信号,我倒没所谓,家里的老人妇女很有意见。用过电力猫的方案时好时坏,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话每次得手动切换信号,我倒没所谓,家里的老人妇女很有意见。用过电力猫的方案时好时坏,很不爽。 ...

那使用TPLINK方案的AC控制器和AP吧,虽说TPLINK不能使用在工程环境,但是家庭环境还是能用的。

网友:
火钳留名,,干货

网友S(2016-09-08):
冷水兄你好!想问个关于ROS web认证的问题,自带的那个热点认证有点丑,想换成网上下载的WEB模板,找了很多资料竟然没有说明如何替换,望冷水兄指点一二,先行谢过!

网友:
冷水兄如果早半年广告这个,我估计来我这里做,不说发财,至少两三年内不用愁没有活了。

网友:
谢谢楼主,正要搞一个酒店的wifi,受益匪浅。

网友(2017-02-16):
誰有做Portal和計費服務器的。自己用freeradius根本沒有管理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几百毫秒算正常,有的可能超过三秒,那就不行了。

你可以通过PING的方式,在两个AP间移动,看看这个 ...

这个技术包含了广告

网友(2017-04-06):
引用 楼主:
别碰农业,血的教训。

古人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是有原因的,貌似一场病就没一大批。

网友T:
引用 楼主:
自己做天馈很麻烦,关键是街头匹配问题。

淘宝关键词为:馈管,腔体功分器 ...

请教一下楼主,家用场景下,
如果将普通无线路由器的多个天线通过射频同轴线延伸到各个房间,是否可以提升覆盖效果?

(同轴线的布线和连接不是问题,自己可以解决)

网友:
难得看到大规模Wifi这方面的分享, 干货实在, 学习了, 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一下楼主,家用场景下,
如果将普通无线路由器的多个天线通过射频同轴线延伸到各个房间,是否可以提 ...

理论可行,实际不要这样搞,那个成本还不如部署AP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过,不知道。

这种东西,最好是收费的,有技术支持的。一旦上了贼船,下不来,爱快就是捏住用户 ...

网吧维护用的软路由,我用过网纵—流控大师,它的IP限流调试麻烦,后来改百为流控,限流直接不用设置,属于真正的智能限速,能充分利用带宽,推荐大家使用,收费是7毛每IP/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冷水兄你好!想问个关于ROS web认证的问题,自带的那个热点认证有点丑,想换成网上下载的WEB模板,找了很多 ...

至今才回复你,因为之前没有合适的,一直在寻找。

现在仍然没有合适的。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建服务器了,但是如何对接数据,又不是我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今才回复你,因为之前没有合适的,一直在寻找。

现在仍然没有合适的。

前段时间已经解决了!谢谢您!最近比较忙,这个事情,目前处于搁置状态!谢谢您!

网友(2017-05-07):
好贴,纯技术,学习了

网友(2017-12-31):
引用 网友S:
冷水兄你好!想问个关于ROS web认证的问题,自带的那个热点认证有点丑,想换成网上下载的WEB模板,找了很多 ...

winbox哪裡拖文件過去就是啦。

网友:
借二楼的话回复。这个广告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2018-07-29):
冷水茶,你好!可否在分享下您在帖子《班门弄斧,大范围WIFI覆盖解决方案及技术要点 》的ROS路由学习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三可以拿到工程机,价格低很多的。

问下华三AP工程机什么价?想买俩个胖AP

网友:
实践证明家用性价比最好的方案是换有四个千兆电口加双频WIFI的光猫,方便省电,性能稳定。因为光猫做成这种指标了,相应其它内部参数也足够了

网友(2019-03-26):
ROS路由学习视频教程 能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实战出来的。。。。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觉得panabit怎样,免费版的,限制256个客户端。

panabit比ikuai强大么

网友:
Wifi 6 出来后,光猫自带的 Wifi 成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