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研究过小波分解、去噪和重组算法的C代码实现的?

楼主(2016-07-04):
最近在考虑基于小波的信号分解、去噪和重组算法的C代码实现
发现坛里面的资料特别少
直接用matlab程序倒是挺容易实现,但关键是系统跑的linux平台,无法调用matlab实现类似下面matlab程序的小波算法
疑问是,是否有什么库函数可以直接调用实现这些算法呢?或者有比较成熟的C/C++语言实现的小波算法可参考?
搞过的指点下

% 获取噪声信号
load leleccum;
indx = 1:3450;
noisez = leleccum(indx);

%信号的分解
wname = 'db3';
lev = 3;
[c,l] = wavedec(noisez,lev,wname);

%求取阈值
sigma = wnoisest(c,l,1);%使用库函数wnoisest提取第一层的细节系数来估算噪声的标准偏差
N = numel(noisez);%整个信号的长度
thr = sigma*sqrt(2*log(N));%最终阈值

%全局阈值处理
keepapp = 1;%近似系数不作处理
denoisexs = wdencmp('gbl',c,l,wname,lev,thr,'s',keepapp);
denoisexh = wdencmp('gbl',c,l,wname,lev,thr,'h',keepapp);

网友:
不懂帮着顶顶了

网友:
关键词搜索:gnu DWT library

网友A:
小波变换呀?好像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波变换呀?好像很难啊

是啊 我大学学的信号处理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呢
不过  我的目的是用
把函数接口给我 能让调用就行 呵呵

网友:
提示:搜索小波多分辨率相关知识,小波滤波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6-12-21):
小波分解

网友:
试下matlab的自动代码生成,看能出c代码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大学学的信号处理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呢
不过  我的目的是用
把函数接口给我 能让调用就行 呵呵 ...

找到了吗?

网友:
linux下面有matlab类似的软件

网友(2017-04-22):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吗?

我正在做wavelet的c代码实现,刚把wavedec实现了

网友:
论坛里搞信号处理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