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无线漫游好方案(待验证)

楼主(2016-07-05):
看了冷水茶的帖子后,再百度了天馈式方案,然后淘宝了一下。终于发现了从理论上来说非常好的方案,但还需要亲自验证才能说好
图片是直接从淘宝另存的,字就没想办法去掉了。大家只看图片的方案就好。
天馈式WOC无线覆盖方案:

一般家庭装修,都会有个多媒体弱电箱,光纤,网线,有线全部在一个地方。这也就为下面这个方法给出了可行的空间,
1,将每个房间的面板更换成WOC面板,如下图:

2,再将弱电箱的功分器换成“wifi&tv 4路混合分配器",如下图:

3,然后再把”中兴ZXV10 W815N/S大功率500mw无线AP “插网线,把输出连到分配器上。这样就可以每个房间都有WIFI信号了(房间需要布了有线才能交地WIFI导过去)

网友A:
不知道这家有多大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家有多大面积

一般一百多平米的家庭,用一个无线路由就比较吃力了。路由放客厅的话,就会有房间信号差的不能用。如图的这种是可以裁剪的。直接通过有线的同轴电缆引到房间,再把原面板替换掉就OK了。

网友B:
相当于一个AP多个多个天线,这个应该没有任何切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一个AP多个多个天线,这个应该没有任何切换的问题

是啊。所就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路由器,多个天线么,不过,那么多天线,还用有线电视的线做传输,效果不知道会怎样,静等楼主的测试结果!一般每个屋子都会穿网线,在每个屋子加个路由不也行么,或者找个好点的路由器放在天棚上面。

网友C:
这个系统我都懒得提,原因是:损耗很大!!!!

F头连接质量很低,现在很多75-5线材质量差。编织网材料不对,密度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统我都懒得提,原因是:损耗很大!!!!

那一般家用够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一般家用够不。

要看75-5线材质量,一般般的话,可以一试,质量很差,就不要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75-5线材质量,一般般的话,可以一试,质量很差,就不要搞了。

嗯嗯。了解了。谢谢解惑

网友D:
家用,用的人不多,  买好点(主要是稳定)的无线路由,多买几个就好了。三室两厅,三个,怎么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用的人不多,  买好点(主要是稳定)的无线路由,多买几个就好了。三室两厅,三个,怎么也够了 ...

主要是要实现无线漫游功能。一般这种WDS、设相同SSID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要实现无线漫游功能。一般这种WDS、设相同SSID都不好用。

确实,快速切换不行,

网友:
我用一个固定无限路由器在加一个插到插座上的无线路由器基本可以两居室全覆盖了。

网友:
WIFI天线50欧姆,有线电视电缆75欧姆,且有线电电缆工作在45M~1GHz频段,还有1分8反向衰减12db以上。

网友:
路由器频率一般2G左右,同轴电缆频率太低,距离一长,损耗严重.

网友:
家庭还是布网线多AP最靠谱。

网友:
整个家都被WIFI信号滋滋滋滋了~~~~

网友E:
呃,都是住大House的土豪
搞个好点路由器就基本覆盖了吧,实在不行1+1带中继的路由基本就覆盖了,再不行搞个电力线路由。布线好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都是住大House的土豪
搞个好点路由器就基本覆盖了吧,实在不行1+1带中继的路由基本就覆盖了,再 ...

我朋友的房子,也就140平的样子,路由放客厅,客厅和主卧之间有个厕所,有2堵墙,在主卧的话,WIFI基本没信号。
还有2个房间的信号也差的可怜。
主要是想做到同一个SSID无缝切换,自动漫游。但设置好后使用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现在只能是主卧再放了一个路由,用不同的SSID。

网友:
我也是跟楼主同样纠结啊,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