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BLE学习心得(五):如何在CYPRESS BLE中设置设备名为中文

楼主(2016-07-05):
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连接WIFI热点的话经常会看到中文的WIFI热点,其实BLE广播时的设备名也是可以设置成中文的,那么怎么来使BLE广播时也能被适别成中文呢?详情请查看附件内容。

网友A(2017-01-01):
也在学CYPRESS BLE,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学CYPRESS BLE,谢谢分享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CYPRESS BLE 如果量产的话 物料是不是很难采购到?

并且 价格是不是也不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PRESS BLE 如果量产的话 物料是不是很难采购到?

并且 价格是不是也不透明? ...

这个你要问代理商.现在来说应该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吧,价格这个也是看量而行的。

网友C:
几个问题请教楼主:
1. CYPRESS BLE 批量大概在什么价格?
2. CYPRESS BLE 可以外接PA/LNA 吗?像cc2541 那样有指定引脚去开关 PA和L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问题请教楼主:
1. CYPRESS BLE 批量大概在什么价格?
2. CYPRESS BLE 可以外接PA/LNA 吗?像cc2541 那 ...

1>看型号,一般都是1美金左右
2>当然可以啦,这个跟是哪个芯片没有关系的,官方就有一个加了PA的模块,可达400米的距离

网友D(2017-03-01):
你是怎么获取到“中文设备名”的UTF-8对应的16进制格式的,在数组初始化的时候填入“中文设备名”应该会引起乱码吧。
之前想printf()中文,结果也是乱码,将源文件的格式转换成GB2312才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获取到“中文设备名”的UTF-8对应的16进制格式的,在数组初始化的时候填入“中文设备名”应该会引 ...

是的,这个网上有在线转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网上有在线转换的

建立一个头文件,专门存放中文字符串,文件编码格式是ANSI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去动普通的PSOC创建的.C .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立一个头文件,专门存放中文字符串,文件编码格式是ANSI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去动普通的PSOC创建 ...

这个没有试过,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中文用的还是用得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