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3的430的编译器出现下面警告和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05):
Warning[w31]: Modules have been compiled with possibly incompatible settings: Module SelfAdapt uses unsigned plain  chars, while module WaveSearch uses signed plain chars
Error[e117]: Incompatible runtime models. Module SelfAdapt specifies that '__data_model' must be 'large', but module  Cluster has the value 'medium'
在Debug时只有警告 在Ralease下有警告也有错误,有谁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能解答一下么?

网友A:
是不是调用了printf等函数,然后在设定里库尺寸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用了printf等函数,然后在设定里库尺寸没选对?

嗯调用了

楼主:
这里设置Medium后错误没了 警告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用了printf等函数,然后在设定里库尺寸没选对?

要怎么选库尺寸?

网友A:
MSP430X架构下多了DATA的存取模式,好像是你的两个模块用了不同的char默认的类型导致的,你那两个模块的文件头里看看有没有unsigned char 定义成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X架构下多了DATA的存取模式,好像是你的两个模块用了不同的char默认的类型导致的,你那两个模块的文 ...

发现定义了
typedef   signed char     i8;

typedef   signed short    i16;

typedef   signed int      i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char                CHAR;
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次使用IAR,是一个同事离职留下的工程

网友A:
这个mcu的cpu是20位地址的,传统msp430是16位的,所以你寻址超过64K就要用mediu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cu的cpu是20位地址的,传统msp430是16位的,所以你寻址超过64K就要用medium吧 ...

嗯  这个警告要怎么消除呢?

网友:
typedef          char                CHAR;
估计就是char在不同模块做了不同定义(signed 和unsigned)吧,你把那两个模块的头文件都看看,有没有char的不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