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XP系统开机卡在进度条,进PE也是卡在滚动条

楼主(2016-07-05):
公司的一台研华工控机,放了两年没有用,最近想做个测试平台利用起来,结果开机卡在XP进度条,开始怀疑是硬盘的问题,换了硬盘还是不行,就怀疑是系统的问题用u盘装系统,救过进入PE时卡在进度条,从昨天下午搞到现在,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网上查找资料没有找到有价值的资料;
望用过研华机器的来指导指导!

网友:
和电脑一样修啊,和电脑基本一样,

网友:
换内存试试

楼主:
这个工控机的内存是迷你的跟笔记本的不一样,装不上去

网友:
各种折腾呗。电源,内存。

网友:
买个新的,顺便收点回扣

网友:
内存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

楼主:
硬盘撞到你其他电脑上可以使用,怀疑是内存的问题,但是找不到跟研华尺寸兼容的内存

网友A:
目测是内存问题。。。可以给研华售后打电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内存问题。。。可以给研华售后打电话呀

已经过保了,先扔一边了,以后再说,反正是公司的东西

网友:
99%可能内存有问题

大多数的linux安装盘都带有memtest内存测试工具(例如opensuse、ubuntu),刻一张测一测吧!

网友:
内存和硬盘,检查吧

网友:
内存问题最大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AHCI问题,在bios里改成ide试下。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研祥的工控机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各种折腾,最后换了主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