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Sensorless调试信息参考

楼主(2016-07-05):
BLDC Sensorless工业排风扇

BLDC Sensorless家用风扇

PowerMOSFET输出端接RC 观测 SVM波形

Ra,Rb Shunt电阻,经OPA(放大10倍)的波形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的磁铁品质是一个硬伤,普通产品在1~2年后发现扭力变弱,是因为转子磁性衰减,若有成熟的电机搭配,BLDC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简易正弦波还是FOC?

网友B:
请问风扇是用的什么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正弦波还是FOC?

现在采用的是F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风扇是用的什么电机呢?

采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无Hall)

网友C:
楼主启动做的如何?可以带载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启动做的如何?可以带载启动吗?

实际产品肯定需要带负载驱动,只不过需要根据不同的复杂重新调整参数。
另外,算法也有实际考虑到逆风启动的情况。(<200RPM)
请参考!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LZ家用风扇是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家用风扇是三相?

使用三相电源,目前最高有调速的电机到19000RPM(工业吸尘器),未来会调试10W转电机(类似戴森吸尘器),要等电机弄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采用的是FOC!

想了一下,这个回答有点怪怪的,因为我们做的既是旋波,也是FOC,所以....请参考!

网友:
楼主,用的哪家MCU的方案

楼主:
请参考附件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