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台准备甩的旧笔记本改成了台式机

楼主(2016-07-05):
09年的笔记本 Acer4736:

觉得外观太难看,而且显示屏也被我拆了,更不想要它了。
原主板:

反面:

---------分界线------------------------------------------------------------------------------

下面是制的外壳,自己用卡尺测量画的图,用隔壁公司的激光雕刻机雕的:

下面是装好了的整机效果(对,连电池也不放过!):

细节:

原读卡器和麦克风也留出来了(背面原喇叭也装进去了):

留了一排U口,本打算装个HUB留一排USB的,有时间再搞吧,反正暂时没用到那么多。

装了2块硬盘,系统盘用的SSD,爽歪歪啊!

求个赞!

---------------------------------------------------------------------------------------------
另外如果有人有同型号的本子想改,我可以提供图纸!
我这图纸中只有一个螺丝孔量歪了,但不影响。

网友:
花不少钱啊

网友:
真心不错,喜欢裸的感觉

网友:
这工程,得鼓捣大半天吧?
卡尺各种测量......

网友:
很有开发板的感觉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笔记本屏幕坏了,一直外接显示器在用

网友:
透明机箱看着挺爽呀~

网友:
再改改,做水冷...........

网友A:
插着VGA开机默认点亮的是VGA显示器,还是笔记本液晶屏?如果是液晶屏,你的系统挂了,怎么办?

网友:
擦,竟然有人这样玩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把散热器独立出来,这样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着VGA开机默认点亮的是VGA显示器,还是笔记本液晶屏?如果是液晶屏,你的系统挂了,怎么办? ...

bios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这个很省电啊

网友:
哈哈,楼主折腾能力强啊~~~~

网友:
散热都没有,你这个跑的了好久哟cpu不烧啦

网友B:
指纹模块么有看到啊,不过先赞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着VGA开机默认点亮的是VGA显示器,还是笔记本液晶屏?如果是液晶屏,你的系统挂了,怎么办? ...

这个主板如果检测不到自带显示器,就会转向VGA。

还有一个HDMI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源应该也要放进去啊。

其实设计时是留了电源适配器的位置的,就是那个光驱位硬盘的位置。但是我后来为了装这块硬盘方便,就没折腾电源适配器了。

实际空间还很多,能再塞两块硬盘,但是需要设计一个比较好的支撑结构。
我又不想固定死,所以目前全部使用的螺丝,可拆卸、可更换,比较宽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纹模块么有看到啊,不过先赞啊啊啊

指纹模块几年前就不灵了,所以没装。也没什么用。

网友:
改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强!  我也是有一台Acer的4736,已然 放着吃灰了。

网友:
有机玻璃一般在哪能买到,电子市场?

网友:
换上无线键鼠,就更整洁了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外壳做得很漂亮

网友:
自带UPS功能。

网友:
那个,和不拆,直接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错,但是没有突出台机散热。

有机玻璃,可以直接给淘宝卖家,他们割好后快递给你,还带一一点有机玻璃胶。就怕路上磕碰到了。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 扫描下来 然后 1:1的在图片上作图纸,就跟抄板子一样。。。

网友:
很漂亮的开发板。x86平台

网友:
改得不错,好手艺

网友:
我也有个acer的老机,散热不好,老挂,看来整成台式还是可行

网友:
换了壳子  好处在哪?

网友:
动手能力够强的。

网友:
牛逼得不行啊

网友:
挺不错的。我的4720G目前仍然在良好服役中呢

网友:
刚刚把笔记本加个个水冷,

又满足了折腾的愿望,

网友:
不需要散热的!

网友:
我就是4736zg 不过现在完好服役!08年买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D:
有想学习楼主的吗?
我有ThinkPad X61,屏幕暗了,谁收了吧

网友:
折腾了半天 不还是以前的主板 处理器. 速度还是那个样. 干不了大事. 还不如买个高配小主机

网友:
装个os x你这就是一个水果mini呀

网友:
Acer 5750G,楼主好想法

网友:
给个大大大的赞

网友:
得用雕刻机吧

网友:
还有螺柱什么的也挺麻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想学习楼主的吗?
我有ThinkPad X61,屏幕暗了,谁收了吧

什么配置?什么价格?

网友:
有雕刻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配置?什么价格?

x61顶配,详细信息我需要开机查看,有意向的话,我可以开机拍视频给你看,主要问题就是屏幕的灯光老化了,我自己换了一根,然后没换好,屏幕漏光,换灯光是要按照教程的,我没有严格按照教程操作

网友:
还是有雕刻机好干活,借的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x61顶配,详细信息我需要开机查看,有意向的话,我可以开机拍视频给你看,主要问题就是屏幕的灯光老化了 ...

请看PM

网友F:
用什么工具设计的外壳的结构?

之前见前辈发了一个在线的设计工具,很简单的,就像是在线设计PCB一样的,忘了叫什么名字,可是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网友:
材料费多钱啊?笔记本性能还是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工具设计的外壳的结构?

之前见前辈发了一个在线的设计工具,很简单的,就像是在线设计PCB一样的, ...

我用的工具一点都不专业,就用Solidworks的工程图画的。

网友:
做亚克力的费用不少吧?

网友:
不错,赞一个。好过报废不用了。

网友:
楼主激光雕刻机雕的,没有这个干不了

网友:
真厉害,搞得很漂亮啊。顺便问有办法把笔记本的显示屏也用上吗?以后我的笔记本坏了也可以考虑这样改

网友:
这个厉害,不服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着VGA开机默认点亮的是VGA显示器,还是笔记本液晶屏?如果是液晶屏,你的系统挂了,怎么办? ...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默认显示器是液晶屏,BIOS和启动界面也是在上面显示的,外接做为从显示,是不显示这些的,那么系统挂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