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30V5A数控电源开源全套资料

楼主(2016-07-05):
不多说,先上附件,然后是测试图

原帖地址:http://www.dianyuan.com/bbs/1501105.html
开源的电子负载链接:http://www.dianyuan.com/bbs/1521907.html

楼主:
忘记说了,这2块线路板我有去打过板,还有5套空板多余, 需要的私信。

网友:
纯线性的噪声还接近20mV,是测量问题么?

网友A:
大致框架和春风电源差不多(其它市场上多数电源都差不多),但没有输入电压切换电路调整管功耗会不会太大呀,比如要车出1V5A时,管子的功率就是145W.
还有调整用编码器会不会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框架和春风电源差不多(其它市场上多数电源都差不多),但没有输入电压切换电路调整管功耗会不会太大呀 ...

他板子上预留了编码器封装,自己改下程序就好
电压跳档只分了2档,建议不要低电压高电流使用!散热器最好加上风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这2块线路板我有去打过板,还有5套空板多余, 需要的私信。

楼主,我等级低没法私信,能不能送我一套呢?谢谢!

网友C:
那位把电路图转一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等级低没法私信,能不能送我一套呢?谢谢!

成本10元一套,邮费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位把电路图转一下PDF?

PDF版本已上传!

网友:
有成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10元一套,邮费自理

好的谢谢!什么付款方式呢?或有淘宝,微信 我付款?

楼主:
没有,只有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什么付款方式呢?或有淘宝,微信 我付款?

麻烦加下QQ:3514605966
懒得弄淘宝咸鱼链接了。还有4套了 都成本价出给坛友们

网友:
多少钱出?站内PM来一套

网友:
性能参数都一般啊 我是网上买的数控模块自己DIY的 某宝搜“数控电源”那个60左右的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这2块线路板我有去打过板,还有5套空板多余, 需要的私信。

能否转让一套板子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10元一套,邮费自理

怎样付款给你

网友D:
加你qq了,来一套pcb板子

网友E:
谢谢分享!楼主做出来效果怎么样,有没有那些需要注意的能否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楼主做出来效果怎么样,有没有那些需要注意的能否分享出来

完全按照他的BOM来做,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毕竟只用了12位的PWM,所以纹波做不小,我调试的一台纹波5mVrms左右
要把纹波做小,目测需要16位的PWM+32MHz的单片机时钟

更新一组我自己调的机器测试图

这机器电压显示没地方调整,精度估计是靠电阻的精度保证的。
电流有电位器可以进行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你qq了,来一套pcb板子

空板已出光,没有了!

网友F:
30V还能再提高一点不?

网友G(2017-09-10):
这个里面都没有PID调整呢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8-09-23):
引用 楼主:
完全按照他的BOM来做,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毕竟只用了12位的PWM,所以纹波做不小,我调试的一台纹波5mVr ...

我看了原理图,PWM转模拟电压是用来设置电压,电流大小的,和纹波没有关系吧,纹波我感觉取决于运放等调整调整器件
即使用了16位的PWM我认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V还能再提高一点不?

可以啊,他选用的是双18V ,我认为你用更高电压的变压器, 比如双20V的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里面都没有PID调整呢

这种数控电源是运放的PI调整,你看电路,如果是PID算法,用BUCK电路就可以做,硬件很简单,但是BUCK电路也有弊端。

网友H:
跟春风电源架构一样

网友I:
看了电路图,发现几个问题:
1,高端电流采样应使用差分输入形式。
2,误差比较,放大级的OPA不应使用OP07类,那样电源的动态指标不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了电路图,发现几个问题:
1,高端电流采样应使用差分输入形式。
2,误差比较,放大级的OPA不应使用OP07 ...

你好,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春风电源架构一样

我感觉比春风的要简洁。易于理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好,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运放?

SR值比较高的OPA,你看这些电源一般都使用TL072,TL082,AD712这种OPA

网友:
有谁能讲解一下电路原理吗?

网友:
对电子负责这一块很感兴趣

网友K:
楼主,这个电压不可调,只电流可调,请问能去掉哪些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R值比较高的OPA,你看这些电源一般都使用TL072,TL082,AD712这种OPA

谢谢,TL072,TL082这些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入电流都是PA级别的,非常适合内阻很大的信号采集。
我想问下OP07精密运放他是精密在哪里?
顺便上传一张利用TL082调整的数控电源原理图
而且他使用了硬件的PI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电压不可调,只电流可调,请问能去掉哪些东西

理论把电压调节的那运放电路去掉,保留电压采集的运放
他的电路图 AD_VOL  AD_CUR 是电压 电流采样的
不过他应该画反了!
AD_VOL是采集电流的。

网友:
比66319如何? 目前有2手可以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TL072,TL082这些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入电流都是PA级别的,非常适合内阻很大的信号采集。
我想 ...

OP07是早期的精密OPA,其结构是biplor类型,所以失调电压较低,我记得应该是几十uV,en噪声也较低,由于其输入级采用的大B管,所以其偏置电流也不大,但在现在实际上它已经算不上精密的了,失调电压几个uV的OPA多的是。
TL072,TL082用在此处主要的考量的是他的SR指标以及GBP指标。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谢谢,TL072,TL082这些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入电流都是PA级别的,非常适合内阻很大的信号采集。
我想 ...

请问这个有没有全部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个有没有全部的原理图?

没有,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这个图基本是全了,其他是控制部分,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参考。

网友(2019-11-01):
能不能把电流采集和电流控制部分电路详细说明一下,能不能把电压采集和电压控制部分电路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挖一锹,占个坑.

网友:
学习了  后面想用

网友:
楼主,能否解决一下功率板电路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