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数据手册找不到

楼主(2016-07-05):
前段时间拆了一台爱普生的打印机,得到两个步进电机,看到板子上有驱动芯片,但是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A6628SEDT
M514 356MPA
芯片上的三行字,在ALLDATAsheet上也没找到,搜的关键词是A6628
顺便问一句,为什么好多芯片都找不到资料?(主要是拆机板子上的芯片)专门定制的吗?
谢谢!!!

网友A:
什么封装?你可以上这个网找找   http://www.s-manuals.com/smd

网友:
有很多IC都是定制的!!手册只有内部才能看到!

网友B:
A开头的驱动IC 可能是allegro的

网友C:
嘿嘿嘿,allegro的 很多都是内核相同,字符定制,,尤其是出现在 日系的设备上,,   a6628sedt是打印机上用的步进驱动ic市场上容易买到,但是资料欠奉2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开头的驱动IC 可能是allegro的

好的,谢谢,我去官网看看

网友D:
搞不好是人家自己的芯片。内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是人家自己的芯片。内销的。

应该不是,主控是爱普生的,步进电机驱动好像不是

网友C:
问楼上,你从哪里拆的板子?对下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楼上,你从哪里拆的板子?对下外围:

爱普生me1打印机的,你的图貌似是对的,大概测量了下,接地脚和电机输出脚一致,但是SN0205007也查不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嘿,allegro的 很多都是内核相同,字符定制,,尤其是出现在 日系的设备上,,   a6628sedt ...

恩。搜到的都是供货的

网友C:
果然是打印机。。。嘿嘿嘿,小东洋就喜欢玩这一套,sony的记忆棒,明明就一个TF卡,非得自行其是搞个接口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打印机。。。嘿嘿嘿,小东洋就喜欢玩这一套,sony的记忆棒,明明就一个TF卡,非得 ...

恩恩,大神,有相关资料吗?或者那张图片的资料,我试试行不行

网友C:
找了一下,没有“爱普生me1打印机”的资料,,,而且这边的厂家资料是只能抓图, 无法上传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下,没有“爱普生me1打印机”的资料,,,而且这边的厂家资料是只能抓图, 无法上传pdf

好吧,还是很谢谢你,那张图还是蛮有用的,不过图上的型号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还是很谢谢你,那张图还是蛮有用的,不过图上的型号也找不到

请教个问题,贴出的那个图,控制的方式是SPI吗??用逻辑分析仪能不能抓到控制时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贴出的那个图,控制的方式是SPI吗??用逻辑分析仪能不能抓到控制时序啊 ...

估计是 双spi驱动 输出接1个步进或者直流无刷。

网友:
定制的找不到,专用的很冷门的找不到,还有就是有的不公开,需要签订保密协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什么封装?你可以上这个网找找   http://www.s-manuals.com/smd

这个网址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网址不错,赞一个

表示不习惯,没看明白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 双spi驱动 输出接1个步进或者直流无刷。

新手,找半天没找到如何改标题

网友:
打的特标吧!

网友(2022-03-08):
这么久的贴子了,我今天碰到一样型号的打印机,5V输出超高,电源保护,也查不到A6628SEDT的资料。检测5V过压检测稳压管正常,莫非是A6628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