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kv值定义问题,急需帮助。

楼主(2016-07-05):
各位大虾,现在有个很急切的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助。

电机的kv值定义,单位是rpm/v,从定义上说是电压增加1v,电机增加多少转。我现在对这个说法有很大的疑问,这个1V是增加的直流电压值,还是rms值,还是峰值,因为这个不清楚的话,肯定会造成不同的厂家的定义不一样。

而且从kv值的定义上看,要想测试这个值的话,最好的方法是用电机拖动,达到一个固定的转速,然后测试感应电压,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电压是测线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呢,一般的三相电机,中线是没有引出的,那肯定测试线线电压更好一些,那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根号3的问题。

为了更清楚表达我的意思,以一个例子来说,假如电机kv值是250,那电机转速在1000转的时候,到底线线电压是4V,还是相电压是4V?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上面电机的kv值是250,那用6s的电池,最高电压25.2v,那是不是转速最高在25.2×250=6300,其实考虑内阻压降,可能转速要低一些,这样初步估算没问题吧。

我看了freescale的an4680文档,里面文档说的倒是很清楚,但是实际我看了两个电机的手册,好像有差异,这是怎么回事,是电机厂家定义的不一样,还是其他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