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在四轴里面的光流没有做好,哪个大神看谁能否帮忙...

楼主(2016-07-05):
光流做了,需要做一个低成本的光流模块,希望大神帮忙献策。

网友:
2个方向,1/鼠标传感器。2光电二极管陈列自己搭

网友:
你先说清楚你先在能做到什么然后那些不满意。
看你描述不知道你要什么效果。

网友:
ov7740 +stm32f4

楼主:
需要一个做过光流的童鞋帮忙。1要做低成本的,2需要在反光和特定条件能够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一个做过光流的童鞋帮忙。1要做低成本的,2需要在反光和特定条件能够定好。 ...

光流这个我搞过。你基本上就是两种,要不就是 apm 的基于鼠标的
传感器的。要不就是图像来解。用图像的就没法太便宜。反光和其他
特定要解好的话估计还是要图像的解法的。而且光流还需要姿态的
信息。低成本谁都想,但是设计图像采集的就没有什么好办法特别低。
其他朋友知道的可以说说。

网友:
用好点的鼠标芯片来搞 3080前几年用还行 现在配置算有点低了

楼主:
这个大神,你说的光流配置在多少钱?你搞过有视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大神,你说的光流配置在多少钱?你搞过有视频么?

我以前在公司做过的用的是比较高端的方案。
前置摄像头(航拍用)和底置摄像头(光流)都是
同一个四核的 arm 来处理的。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价钱不便宜。

不好意思我没有可以公开的视频。私聊。

楼主:
视频有是吧。你加我私聊吧。我加不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有是吧。你加我私聊吧。我加不了你。

我和你级别一样我也加不了你。
你去把消息设置里面 “只接受好友消息” 设置成否就可以接受消息了。
我已经改了我的了。

楼主:
好的,已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