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模拟口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6-07-05):
现在在做一个设计,遇到了同时存在50个模拟信号输入,但单片机的模拟口不够用,请教坛里的大神们怎么样才可以扩展模拟口,有没有专门的扩展电路或者芯片,发上来给我学习学习,谢谢给位!

网友:
  分时复用

网友:
模拟开关可以

网友:
用模拟开关芯片吧,要不就只能用继电器切换了,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网友:
74hc4051

楼主:
我看了下,这款芯片是8选的,还有没有更高选的16选的或者是在高的?

楼主: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初次接触这个东西很多都不懂?纯小白一个。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有没有这种功能的芯片?

网友:
选个16路的模拟开关,on网站上就有

网友:
多层开关并串联,那么多路的单个开关没听说过

网友:
74hc4067  4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