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块PCB板焊盘的切割问题

楼主(2016-07-05):
如图片,目的是用螺钉通过U形焊盘固定。
做板后遇到的第一问题:分开两个PCB板,U形口半圆处有连接,导致使用时用剪钳剪掉每个焊盘上的向内凸起。
做板后遇到的第二问题:鉴于第一次遇到的问题,设想做一个PCB板,直接放置长条形焊盘,然后直接切开。画PCB时,每个焊盘上放置了多个焊盘,但最后焊盘的图形是长条形的,JLC审核时电话说转化成gerber文件有焊盘丢失,不明原因,直接做板。结果就是图片中的样子。
已改好板,只放置了一个焊盘,但结果是什么未知?
各位帮忙看看问题在那里,谢谢!

网友:
是不是太薄了 所以有点变形。

楼主:
按JLC默认的值,板厚1.6.。准备再发一次,看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没人看到吗?自己顶下

楼主(2017-02-24):
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哪位大神提点下

网友:
直接按半孔工艺做,不存在上面还有铜皮的问题。但是要贵的多!

楼主:
嘉立创按半孔工艺做,要价贵,按我的设想,两块板拼板,中间椭圆形焊板,再切割,但做过一次,还是图中的样子

网友A:
您需要的是半孔工艺的效果。破孔的需要做半孔工艺才完美,(若做了半孔工艺,他是锣好这个U型孔后,再去做前工序的沉铜工艺等的,需单独安排工作板,制板顺序不同于常规的)。

常规工作板统一制作会有残铜存在的情况,无法避免。
另外,若是拼板连片出货的,常见的拼法是: 没有U型孔的那条长边共边(V-CUT),相对来说连接位要多些;有U型孔的那边朝外,如若不做半孔工艺,他都是钻全孔最后成型时再锣出缺来的。
还有就是,半边形的孔相连拼板的话无法直接V(所以实物您是满孔),那个缺口V不出来,只能是锣出来,锣刀需要空间,半边形的孔拼板连接中间需要2MM间距(不能无间距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的是半孔工艺的效果。破孔的需要做半孔工艺才完美,(若做了半孔工艺,他是锣好这个U型孔后,再去做 ...

这个是我想要的结果,未知非半孔工艺能否实现?

网友:
上gerber源文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想要的结果,未知非半孔工艺能否实现?

两个挨着的孔做成一个槽孔就行了。V割的时候孔内铜皮有可能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