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签到贴,打样过的客户继续提需求及BUG!

楼主(2016-07-05):
嘉立创SMT打样在大家的关注及支持下,历经一年,第二阶段6月月6号试产,以经试产一月,总体结果完全满意,在一个月内基本上完善了系统上的各种BUG,特别要感谢此1个月客户试单的客户,出现各种配对的问题为你们增加了麻烦,在此也宣布试产期结束,正式接单正式开始!
1)本周将更新贴片图展示极性,以方便客户核对
2)重点建议要下单的客户,如果你要贴二极管,三极管,或是IC 这些器件,尽量采用立创商城的标准库,或采用立创商城库的制作标准,保证你绝对的省心省力!

接下来的任务:正式启动第三阶段,后面第四阶段。。。。。。更多的阶段将启动,再次感谢你的一路支持,你一份支持,我们将百倍努力,给你绝对不一样的体验!

看看那些不怕死的网友试用过了嘉立创的SMT打样服务,本论网友一起签个倒,哈!

网友:
昨天下PCB没点SMT加工,所以没下成功,取消订单。今天上午在客服的帮助下,成功下了SMT订单。
坐等收货............

网友:
打了三次样,第一次8号下单,本想试试看,结果很赞,后面又来两次,希望能多点芯片像STM32 144脚的那种

网友:
打样N多次了...第一阶段是第一个客户,第二阶段等不及,后来打样了3款,不好意思挖了个坑。

网友:
签到,准备试用

网友:
打样一次的举个手

网友:
干过两次的举手

网友:
试过一次,很好!下面还会继续下单。

网友:
签到,不过打样的品种确实少了,阻容也不是很全

网友:
试了三次了,感觉不错哈

网友:
已经打过两次了,感觉很好,希望支持更多的器件,赞一个!!!

网友:
测试过,当时二极管全反

网友:
第一单已经发货了,在路上,收货后看看怎么样

网友:
贴了两款板子。总体来说比较满意!
期望下一步改进:
1、0603的LED现在只有红色,希望再增加几个颜色
2、STM32的MCU,希望能换成大容量的。例如 STM32F103RBT6 换成 STM32F103RET6。大容量的可以当小容量的用,反之则不行
3、希望能支持更多的IC,例如 SOT23封装的 TP4057 锂电充电芯片、W5500网络芯片、AMS1117-3.3 LDO、AT24C64 EEPROM等
4、希望能增加几款二极管,例如SOD323/SOD523封装的二极管。现有的二极管体积太大了,不实用。还有SS34、M7也希望能加上

网友:
贴过,贴了30片,都是阻容,有一个电容碎掉了,就自己换了一个。总体很好。

网友:
打过两次效果还可以,就是支持的器件少了些。

网友:
4号下单的 坐等结果

网友A:
支持ALLEGRO 的坐标文件吗?

网友:
打样一次,刚查询已经发货了。期待第三阶段,立创商城的大部分器件都能贴。

网友:
上周刚贴了一块板子,还没有到。
IC也可以贴了吗? 我用了立创上的一块单片机但是不能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ALLEGRO 的坐标文件吗?

可以的,只要有坐标都行!

网友:
已经打过两次了,感觉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只要有坐标都行!

用指定原点吗,随便出就行吗?坐标0,0点可能不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指定原点吗,随便出就行吗?坐标0,0点可能不在板子上。

没关糸的

网友:
打了4款,到手一款,其他还在做。

网友:
支持的件还是太少,到手的板子还有一堆件要补焊。需求:0402的阻容补全。支持选择未焊接的元件焊盘也上锡。持寄件过去人工补焊。支持双面贴。

网友:
体验还不错。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帮我省不少时间。

网友B:
2、STM32的MCU,希望能换成大容量的。例如 STM32F103RBT6 换成 STM32F103RET6。大容量的可以当小容量的用,反之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TM32的MCU,希望能换成大容量的。例如 STM32F103RBT6 换成 STM32F103RET6。大容量的可以当小容量的用, ...

通过这个决议

网友C:
提个BUG:上次贴的板子回来发现工作不正常,检查后发现是一个10uH的0805电感贴成电容了。刚到JLC查了一下发现如下图:
不知JLC到底是如何区分电容电阻还是电感的?虽说贴错了我方也有责任,在提交订单时毕竟没有核对清楚,但是还是希望JLC能做的越来越好,让大家觉得能放心将SMT这些烦琐事交给JLC完成。

网友:
这2天有发了2个板子,一共6单,1159元啦。

网友D:
可否增加144脚的STM32,还有AMS1117-3.3这类IC,品种还是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个BUG:上次贴的板子回来发现工作不正常,检查后发现是一个10uH的0805电感贴成电容了。刚到JLC查了一下发 ...

此bug以修复,大家一定要注意,也是有规范及标准,原则如下:
电阻: R
电容:C
电感: L
二极管:D
IC:   U
.......................................
后面公布整理好的详细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增加144脚的STM32,还有AMS1117-3.3这类IC,品种还是偏少

第三阶段全部会倒位,这些常用的,增加会达100多种IC

网友:
做了一次,很方便,收件当天贴少量器件就能调试

网友:
希望更快点推进啊,迫不及待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三阶段全部会倒位,这些常用的,增加会达100多种IC

袁总,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

网友:
期待接小批量单,工程费50,每点0.015.可以打动绝大多数用户了。

网友F:
希望有选择未焊接的元件焊盘也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袁总,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要3-4个月的时间

网友G:
今天下单 打样SMT    单面板居然不能贴          那么  我要改成双面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下单 打样SMT    单面板居然不能贴          那么  我要改成双面板么 ...

现在工艺开放成双,四层,板厚1.6 1.2 1.0  有铅,无铅,沉金的常规工艺,我们的smt采用的是拼版制作法,确实像单面板还有杂色没有开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希望有选择未焊接的元件焊盘也上锡。

这个非常支持, 希望嘉立创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非常支持, 希望嘉立创考虑一下.

这个有的反对

网友:
刚下了个30套的单,希望不会有错

网友:
如果备注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打样效果不错。
系统还要加强。
匹配的时候,LED标号我自己命名为X1、X2之类的,我手动点匹配,也匹配过去了,不过没注意到匹配的是0个。以前都用1206的led,这次又得另外买点0805的led了。然后我就只能自己焊接了。
然后确认订单的匹配窗口太小,当时也没注意看。
总之器件多点,后续应该会很爽。哈哈。。。。。

网友:
元件筛选太难用,匹配不上的手动匹配搜索功能太弱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的反对

希望能有选项,不上锡或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能有选项,不上锡或上锡。

上锡之后不是IC很难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锡之后不是IC很难焊么

放上去热风枪一吹就好了。

网友:
正准备试试.但还没有来得及.过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