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X1278参数配置疑问

楼主(2016-07-06):
在SX1278中文数据手册里,4.1.1.2扩频因子这节,其中有个例子,扩频因子6,如图:

在设置了扩频因子后,为什么还要设置0x31,0x37这两个寄存器?

在手册里,这两个寄存器在LoRa模式下是预留的,不起作用呀?怎么理解?

楼主:
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只知道SF=6属于特殊配置,是需要这样配置的。

能不能将这手册的中文版上传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SF=6属于特殊配置,是需要这样配置的。

能不能将这手册的中文版上传共享一下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SF=6属于特殊配置,是需要这样配置的。

能不能将这手册的中文版上传共享一下

手册里没有提及这个配置

网友A:
这段话就是提示你了,其他的值只要直接写入REG_LR_MODEMCONFIG2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话就是提示你了,其他的值只要直接写入REG_LR_MODEMCONFIG2寄存器就可以了

一直没调通,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用什么主控驱动的,我在坛子里上传了驱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主控驱动的,我在坛子里上传了驱动代码

用的是stm8s,,,,,能否发个链接研究研究

网友C:
SF=6,晶振需要1ppm 有源晶振

网友D:
去官网下载最新数据手册,这两个寄存器已经开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F=6,晶振需要1ppm 有源晶振

没这个要求吧!只有62.5K以下的带宽对晶体要求才这么严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最新数据手册,这两个寄存器已经开放了!

好的,先去下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最新数据手册,这两个寄存器已经开放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发送完后,GPIO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发送完后,GPIO没有反应

网友:
不知道引脚配置和中断屏蔽位设置是不是正确滴!然后用示波器看看引脚是否有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