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3806数控电源程控协议

楼主(2016-07-07):
这款电源模块来自郑州明禾电子,用料还行,TB上卖的不错,也有不少卖到国外。
D3806是Buck-Boost,同系列还有单Buck,Boost,用的都是同样的数控板,STM8S003.
数控板的一侧明显有UART的引脚空着,另外还空着一个好像是SWIM。

求助:能否通过UART控制输出?协议是什么样的?这样就可以真正做程控电源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15rvgi9a82

网友:
那个串口是写程序用的吧

网友:
应该不能通讯 pcb是预留的接口 有通信功能干嘛不写在宝贝介绍里 有淘宝链接干嘛不去问客服 板子上是个stm8 既通讯又实时测量控制应该忙不过来吧

网友A:
逆向电路图, 然后自己重写软件.

网友:
可以模擬按鍵去控制
應該也是ad式按鍵

网友:
开个帖子大家一起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向电路图, 然后自己重写软件.

大底也许只能如此

网友(2018-12-07):
这个板子的BUCK-BOOST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是国外的开源项目

网友(2016-07-07):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s://github.com/baruch/b3603

网友(2018-12-13):
樓上,這個你也能找到真厲害,是怎麼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