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control_msg函数怎么使用?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6-07-07):
usb_control_msg函数怎么使用?有用过的吗?

网友A:
libusb中的?   从默认的管道发送和接受控制数据 搜一下 有例子

网友:
这个是kernel中的吗?

网上还是能找到很多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usb中的?   从默认的管道发送和接受控制数据 搜一下 有例子

我是按照例子中的方式发送的。

楼主:
buf[0] = buf[1] = 0xFF;
        ret = usb_control_msg(dev, usb_rcvctrlpipe (dev, 0),
                              TSC10_CMD_RESET,
                              USB_DIR_IN | USB_TYPE_VENDOR | USB_RECIP_DEVICE,
                              0, 0, buf, 2, USB_CTRL_SET_TIMEOUT);

TSC10_CMD_RESET数值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