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02Z关于VLLS0模式问题

楼主(2016-07-07):
参照KSDK2.0低功耗例程,自己模仿写了一个进入VLLS0程序,在测电流(没有使用任何外设模块)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1)当没有调用VLLS0函数时测的开发板电流为8.87mA。
2)调用VLLS0函数时,侧得开发板电流为5.67mA。而我查数据手册上在该模式下电流只有几uA。

我想问的问题:
1)我写的函数有没使得开发板进入VLLS0模式。
2)假如没有进入该模式,那为什么调用VLLS0函数时电流会降低?
3)假如是进入了,那为什么我测的电流跟数据手册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
4)那些数据手册上的功耗数据是开发板上测的数据吗?

万能的版友们,求解答一下小弟的问题。

程序:
void VLLS0(void)
{
  uint8_t reg;
  volatile unsigned int dummyread;
  //允许VLLSx
  SMC->PMPROT = SMC_PMPROT_AVLLS_MASK;
  //是否开启POR(打开)
  SMC->STOPCTRL |= SMC_STOPCTRL_PORPO_MASK;
  //选择VLLSx
  reg = SMC->PMCTRL;
  reg &= ~SMC_PMCTRL_STOPM_MASK;
  reg |= (kSMC_StopVlls << SMC_PMCTRL_STOPM_SHIFT);
  SMC->PMCTRL = reg;
  //选择VLLS0
  reg = SMC->STOPCTRL;
  reg &= ~SMC_STOPCTRL_VLLSM_MASK;
  reg |= ((uint32_t)0 << SMC_STOPCTRL_VLLSM_SHIFT);
  SMC->STOPCTRL = reg;
  //进入STOP模式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dummyread=SMC->PMCTRL;
    dummyread++;
    __DSB();
    __WFI();
    __ISB();
}

int main(void)
{
  //允许VLLSx
SMC->PMPROT |= SMC_PMPROT_AVLLS_MASK;

VLLS0();
  while(1)
  {}

}